关于黑羊接收机和jumper T16的2个问题

楼主(2020-11-29):
请教各位大佬2个问题

1.黑羊接收机连接飞控正常需要4根线。其中接收机端的ch1 ch2连接飞控闲置的TX Rx ,另外2跟就是电源和地。但问题是,当我需要连接比如naza飞控的时候,只有sbus 电源和地,这3个连接端口,我应该如何连接呢?
2.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个例,我的jumper T16遥控器在使用小黑羊高频头的时候,遥控器无法进入高频头参数调整功能,选择那个功能就卡住,但是可以按退出,是固件版本的问题,还是遥控器本身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图片好像没传上去

网友:
1.黑羊接收机可以改成sbus输出,b站可以搜教程;
2.更新opentx固件,更新sd卡文件。

楼主:
只知道更新遥控器固件 不知道文件夹也要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知道更新遥控器固件 不知道文件夹也要更新

跨了大版本更新了吧,更新完后可以用遥控器设置黑羊接收机,使其一个通道输出sbus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