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被崩掉一块照样飞

楼主(2020-11-29):
幼兽V2在第一个降落时,桨刮到地面凸起的石子,桨尖被刮掉一块,没带备用桨,骑了二十公里的电单车总不能就这样回去了,于是把另一边桨剪去同样一块,这样又飞了五块电池,崩坏的桨对飞机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
对电机有损伤,但xxd电机无所谓了。。

网友:
换掉吧桨不平衡费轴承

楼主:
幼兽的电机架很结实

网友:
重量平衡就行,外形么顶多稍稍影响性能。

网友:
静平衡对就可以,没啥影响

网友:
这种沙石地费桨。

网友A:
大疆T20植保机,六旋翼,有一次刮坏桨,本打算粗略做下桨平衡强行起飞,加满药之后一试,由于局部升力不够要栽跟头,后来只能中断作业。

网友:
残奧会选手也会有不错的好成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T20植保机,六旋翼,有一次刮坏桨,本打算粗略做下桨平衡强行起飞,加满药之后一试,由于局部升力不够 ...

多轴得都剪一遍,麻烦。

网友B:
你用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多大桨

九寸桨

网友:
果断把对另一端剪掉

楼主:
没多大影响,就是转速要稍微高一点

网友C:
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桨平衡器的话,可以把桨拆下来,先修剪破损的一边,然后用一个小改锥插到桨中间的安装孔里,再对另一边进行修剪,边修剪边观察桨两端是否平衡,平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减少抖动造成的动力损耗和对电机(包括电机座)的损坏,如果楼主需要跑这么远去飞,还是建议多带两个备用桨(包括备用桨夹),和外场胶枪、钳子等维修工具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桨平衡器的话,可以把桨拆下来,先修剪破损的一边,然后用一个小改锥插到桨中间的安装孔 ...

以前出去玩我都不带配件的,因为飞机都是完好无缺的回来,可能是现在好场地越来越少的缘故,以后出去玩要考虑带一些配件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 俺出门都带两条桨

楼主:
我出去玩从不带什么配件,只带一些钳子和螺丝批,因为骑电动车又要跑很远的路,不能带太多东西。

楼主:
不带配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带配件意味着要摔机,不吉利,所以我宁可不带,求个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