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涵道小钢炮 鹰狮 jas-39

楼主(2020-11-29):
已入寒冬,不能飞,发个分享贴记录下到手时间。

此机标配超抗造金属收放起落架和外挂件,配置有kit,空舵,pnp三个版本适合各种新老玩家,外加瑞典,匈牙利,北约老虎蛋三个涂装版本。
亮点,标配所有挂载,全动鸭翼,超抗造起落架。视频链接

网友:
有视频没?分享一段!

网友:
这就完了?没看够啊

网友A:
这起落架丑出了新高度。

网友:
鹰狮应该是鸭式布局飞机里面最苗条的了,飞翼好像也新出了一款90的鹰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起落架丑出了新高度。

你不说我还没看仔细,这造型还真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起落架丑出了新高度。

真机就是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我还没看仔细,这造型还真有点奇怪

真机起落架就是那样的

网友B:
天啊,我看到的可能是假鹰狮(如图)

网友:
起落架属实没有美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啊,我看到的可能是假鹰狮(如图)

你这个是真鹰狮没有错。但是你首先要弄清楚几个型号,鹰狮量产型号分JAS-39A/C型,也就是单座型,还有JAS-39B/D,也就是双座型。单座和双座的起落架就是楼上那种以及这个70鹰狮的造型。你看到的这个是NG型,起落架根部处于机翼根部,这个NG型号呢属于没有大批量服役的型号。所以照片也不多,知名度也很低的。

网友C:
既然科普了,就干脆连图文一起。

JAS-39A/C单座版本

JAS-39A/C单座版本

JAS-39B/D双座版本

JAS-39B/D双座版本

A/B/C/D统一的主起落架

A/B/C/D统一的主起落架

高清一点的大图

高清一点的大图

A/B/C/D前起落架

A/B/C/D前起落架

更近一点的前起落架

更近一点的前起落架

网友C:
如果对比的话,个人认为这个起落架还是相对更接近真机的造型。像真度还原比较高的。当然是在航模上是需要舍弃很多东西的。

楼主:
鹰狮JAS-39照片他们先发了,那我发点照片+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6244
另外一贴关于起落架的回复

楼主:
视频已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科普了,就干脆连图文一起。

感谢普及和分享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比的话,个人认为这个起落架还是相对更接近真机的造型。像真度还原比较高的。当然是在航模上是需要舍 ...

嗯,看来这个模型厂家也是做了一些真机设计的参考的,而并没有选择成品的“一根棍“造型的起落架

网友D:
这机很棒,已飞3周,值得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很棒,已飞3周,值得入手。

这飞机大不大,飞在天上看得到不?

网友(2022-07-24):
引用 网友B:
天啊,我看到的可能是假鹰狮(如图)

你这个是 双座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