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M2 V2瑞斯凯 X7设置 ...

楼主(2020-11-30):
退魔直升机很久了。估计在6年左右。。。近期又想玩了,手里已经只有X7遥控器。。。下单了M2。。。最大顾虑就是OPTX如何设置能不能用。踩个坑尝试一下。

XM+,直接插,固定好即可。遥控对频完事

我的通道顺序,不过无所谓了

调整下通道顺序,12升降复议,
3油门油门直接3档完事,熄火中油门航线高油门3D。
4通道方向舵,
5通道是3轴6轴切换,我是设定一个回弹两段开关,具体术语我也不记得了,就是拨动后弹回去那种,平时3轴,突发情况拨动一次自己回正,放开开关回到3轴模式。
6通道螺距

普通螺距曲线,还是老规矩设置在中点以上起飞,这样切3D不会有太大高度变化

改了下3D的螺距曲线

试飞一切安逸,不断熟练找回当年的感觉先,慢慢来

总结一下小鸡精致,手感和稳定性以及静态观赏性都挺好,就是对于穷屌的我来说太贵,对比一下当年的地平线180CFX也才1100前后。亚托150我记得当年大概1300能入手。这货2000。而且开箱发现头罩暴漆,心情就有点不美丽了。续航时间用官方电池和官方的标注时间基本符合。送的配件我觉得起码在给两片尾桨吧,好在这3寸尾桨可以直接用穿越机代替,就是三夜的话放不进箱子了。整体做工比亚托工整精致,当年那亚托150买回来主板双面胶贴的歪歪扭扭。至于这个多合一陀螺质量稳定性如何后续有啥大家在一起讨论吧。

网友A:
说OPENTX不能飞直机的只是不想去研究设置罢,已经飞了一年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OPENTX不能飞直机的只是不想去研究设置罢,已经飞了一年多

光一个D7E的研究都头大,现在有sfhss协议了,飞伟力的主板设置比较复杂,地平线的相对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OPENTX不能飞直机的只是不想去研究设置罢,已经飞了一年多

主要我当年买遥控。X9D和X7价格相差一倍。问了卖家。卖家就说X7不能飞直升机,其余一样。其实X7确实没有斜盘混空,没有直升机模式,X9D有。。。但是现在陀螺仪已经跟穿越机需要的信号一样了,遥控本身没什么参与。所以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一个D7E的研究都头大,现在有sfhss协议了,飞伟力的主板设置比较复杂,地平线的相对简单多了

933那种需要混控设置的我倒是自己研究出来了,如果是其他遥控还不一定能如此随意的设置混控呢。977开始已经给简化好多了,只需要设置好各通道,斜盘混控板载。110开始分离螺距和油门更进一步放开了设置的便利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当年买遥控。X9D和X7价格相差一倍。问了卖家。卖家就说X7不能飞直升机,其余一样。其实X7确实没有 ...

或许早期版本对设置这块没有这么友好,入坑时早期T12遥控自带的就是X7的2.2.0系统,主要还是需要弄明白直升机需要设置哪几个参数和行程。通过和老司机探讨最后成功用来飞k1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33那种需要混控设置的我倒是自己研究出来了,如果是其他遥控还不一定能如此随意的设置混控呢。977开始已 ...

D7E的固定翼V尾混控我也是自己摸出来的,下一步挑战V933混控,不过先把K120的手感设置好了,现在就是舵量太小了,像是X6控上面的那个打了小舵开关,123456通道都用上了,不知道大小舵对应的是D7E上面的那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D7E的固定翼V尾混控我也是自己摸出来的,下一步挑战V933混控,不过先把K120的手感设置好了,现在就是舵量 ...

120舵量直接改数值,复制第二个出来增加大(如65和75),套用开关切换就是大小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的固定翼V尾混控我也是自己摸出来的,下一步挑战V933混控,不过先把K120的手感设置好了,现在就是舵量 ...

所谓大小舵其实就是限制了通道行程。。。通道行程就是遥控器给飞机的一个信号值,不同厂家可能不一样,比如D7E0-200行程默认100,但是这个100的数值在飞机那边可能是他的60。所以你要把D7E的100行程最大值提升到比如200就对应了飞机的120这意思。

D7E也是我入门第一台控,加了CC2500,基本通杀小鸡。就是功率太小容易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大小舵其实就是限制了通道行程。。。通道行程就是遥控器给飞机的一个信号值,不同厂家可能不一样,比 ...

明白,应该是X6和D7E固件的逻辑不一样,X6可以用一个开关切换大小舵,D7E得分别设置副翼和升降和方向舵的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当年买遥控。X9D和X7价格相差一倍。问了卖家。卖家就说X7不能飞直升机,其余一样。其实X7确实没有 ...

所有opentx控都有一样的混控。你如果没有直升机斜盘混控可能是因为你刷固件的时候没有勾选这项功能。

网友:
M2是直驱么

网友(2021-08-27):
楼主您好,能否分享一下M2的模型设置文件?我刚买了一台,不会设置,头大啊!我的是open tx 的Jumper lite。十分感谢!!

邮箱 13127532105@163.com

网友C:
方便的话能否加个qq,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便的话能否加个qq,向您学习

好几个帖子介绍了opentx的设置方法,基本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