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高空远航,slim+双T型天线到底怎么摆最有效?

楼主(2020-11-30):
关于frsky x9d plus遥控器 使用外置R9M模块搭配使用slim+双T型偶极子天线的布局问题
通过兔蛋相关教程以及枫叶大佬的相关帖子明白了:遥控端是平行于地面的话,接收端也需要平行于地面,遥控端与接收端需要保持平行,这种都平行于地面的安装方法比较适用于高空远航;另一种遥控端是垂直于地面,那么要求接收端也需要垂直于地面,遥控端与接收端还是需要保持平行的,这种都垂直于地面的安装方式比较适合于低空穿越使用。
但是我的问题来了:
1:我所使用的slim+双T型偶极子天线用于飞翼上进行高空远航。遥控端选择平行于地面的安装,那么接收端的两根T型天线到底怎么摆最给力呢?放在机舱内?还是放机舱外?
2:两根T型的天线,一根不接,只用其中一根T型天线,信号会削弱多少?
3:因为是飞翼,是否可以将天线进行延长?
大家是否可以拍个图让我看看你们是怎么安装的?
<

网友A:
我没有用过,但是看wetouns的帖子,他的肥翁使用的和你一样的接收机,好像是用竹签固定的,你翻下他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但是看wetouns的帖子,他的肥翁使用的和你一样的接收机,好像是用竹签固定的,你翻下他的帖子 ...

谢谢你的线索,我已经找到该大神的相关帖子了。基本呈前后微V字形摆放。

<

楼主:
尊敬的wetouns先生,我这边借鉴学习了你的一些图片,表示感谢!
<

网友(2021-03-23):
楼主,请教一下D7E和v120d02s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