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光环坠海,失速?

楼主(2020-11-30):
配置:标签myflydream电机2814kv520貌似,9寸桨,好赢铂金30a,6s10000怀孕的电池,上周刚飞过80分钟续航
机上飞控pixhawk248,m8n,无空速计。之前在旅行者上面飞过一年无恙,后来换到小鹅上面首飞给炸了。小鹅炸机详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160
当时判断原因是bec坏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940
后来出现气压计异常,小光环起飞炸了几次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2561
又飞了一阵,算下来一年飞了几十架次吧,除了气压计问题每次起飞要小心看下地面高度其他都还好
这次毫无预兆螺旋坠海,后来想想和飞小鹅时候一样,都是主动切返航途中突然螺旋,切回fbwa操控没反应。
视频中可见地速80左右,空速是估计的65,当时风力3-4级,估的差不离,这样也会失速么?
奇怪的是切回手控,为何飞机没反应?

视频
乐迪的osd有问题,距离9999后航程会变成92然后不动了,时间11分钟后变成110分钟……耗电始终3647也不知道为啥
最近运气太差,夏天刚坠海一架旅行者,飞控过热?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1792
去年坠海一架小胖 ,怀疑电调空中烧了……

网友:
换飞控吧

网友:
bec问题大 我遇到舵机烧坏 空中短路 切模式osd显示 飞机无动作 后来日志分析

网友:
我i也觉得是bec的问题,突然变换模式时,舵机瞬间大幅度动作,会迅速增大bec电流需求导致bec供电不足,舵机无动作!

远航,电子设备要靠谱稳妥,有一定的冗余量啊。

节哀

网友:
捞回来没?

网友A:
你看你发的这张图  都偏了21°了  副翼舵面还是个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发的这张图  都偏了21°了  副翼舵面还是个平的

电机还在转,这么说还是bec坏了?
这次用的是个12块钱的bec。。。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还在转,这么说还是bec坏了?
这次用的是个12块钱的bec。。。唉

具体情况再分析吧  看看日志里飞控有没有给舵机发信号 如果发了信号了 舵机没动  还是两个都没动  一般就是舵机没电了

网友B:
换个飞控吧,非逮住pix不放吗。飞机都那么贵了,上个好点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再分析吧  看看日志里飞控有没有给舵机发信号 如果发了信号了 舵机没动  还是两个都没动  一般就 ...

飞机坠海了啊,没得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飞控吧,非逮住pix不放吗。飞机都那么贵了,上个好点的飞控

什么飞控好?

楼主:
怎么捞?捞回来还能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坠海了啊,没得分析

那就当成是bec故障不供电了吧  飞控傻的情况很少 买个好点的pix 赫星  雷迅 我用着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飞控吧,非逮住pix不放吗。飞机都那么贵了,上个好点的飞控

个人玩儿除了pix也没啥好飞控了啊  买个质量好点的就是了  只为了玩儿两三万买个纵横啥的也不值当的啊

网友:
楼主你跟大海有缘吗?

网友:
视频上看只能分析出舵机无反应,具体是BEC坏了还是舵机连接线插头松了什么还是舵机坏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F405 WING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