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穿越机降落的时候接地就发疯炸鸡,求原因分析。

楼主(2020-12-13):
我的五寸穿越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降落在水泥地上的时候会突然翻滚发疯炸鸡,有时候提前锁定油门降落也会这样,但是降落在草上面有时候又不这样。奉上一个水泥地起飞降落炸鸡的视频求教是什么原因。飞控是F4V3 PLUS 。以前是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好像从某一次炸鸡之后就有这种情况了,飞控的PID都是默认的PID值。

网友A:
要么飞控螺丝松了把飞控震傻了,要么就是你陀螺仪出了问题,还有个原因pid可能被你改了然后你忘了

网友B:
我的飞控和你的一样,但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感觉像控的问题,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控和你的一样,但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感觉像控的问题,检查一下。

我把怠速改成4.5了,之前是5.5,准备去试试看效果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飞控螺丝松了把飞控震傻了,要么就是你陀螺仪出了问题,还有个原因pid可能被你改了然后你忘了

我感觉飞控默认的I值比较高,都七八十了,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飞控是曼巴f4

网友C:
你上次说会重啓,今次又发疯,换一个飞控吧,电机不耐摔,也保人民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次说会重啓,今次又发疯,换一个飞控吧,电机不耐摔,也保人民安全

是的,两个故障同时存在,已经下单新飞控了,看新的装上了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AIR mode 关掉

网友:
我把滤波拉最右边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