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肥鲨眼镜之前,玩穿越机选择什么显示设备最好

楼主(2020-11-30):
玩久了直升机,想玩玩穿越机,入门飞机已看好,ldarc et85,不想一步到位入肥鲨,怕万一在短时间就让我觉得穿越机不好玩,所以想先入个性价比高,实用的显示设备,等确定兴趣浓厚后,再入肥鲨,把肥鲨作为第二次入的显示设备。我就了解了一下小飞手,据说调机也可以用。除了小飞手,还有其他值得推荐的入门显示设备吗,谢谢推荐

网友:
我也是试水穿越机,没买屏幕,就用的便宜的skyzone02。但我觉得屏幕以后可以玩固定翼远航,屏幕还有鹰眼吧。

网友A:
DJI多少钱?
肥鲨 HDO2 + RF + sharkbyte 多少钱?
怎么会想到买肥鲨的,还一步到位

网友B:
眼镜这些不怎么容易坏的东西,买个二手BR眼罩或者SK2就可以。以后可能换大疆数字的再卖出去也不怎么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眼镜这些不怎么容易坏的东西,买个二手BR眼罩或者SK2就可以。以后可能换大疆数字的再卖出去也不怎么亏

大疆的图传很贵吧,模拟图传都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疆的图传很贵吧,模拟图传都淘汰了

模拟图传怎么可能淘汰现在,低延迟人家竞速的或者远航都在用,数字现在延迟还挺长的,拍片或者悠闲飞还可以。大疆不贵啊眼镜3000多还可以转模拟,现在SK4都要3000左右了,肥鲨随便也要3000多,穿越机搭蜗牛数字图传800左右轻一点,数字图传带摄像头不用买摄像头,算起来图传也就500多600左右遇上打折也还可以便宜点。平时买个图传都100多了。如果不竞速或超远航的话用大疆清楚很多第一视角代入感好很多。有钱最后都搞套大疆必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图传怎么可能淘汰现在,低延迟人家竞速的或者远航都在用,数字现在延迟还挺长的,拍片或者悠闲飞还可 ...

你的意思是入手大疆?能评价Skyznoe和肥鲨眼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入手大疆?能评价Skyznoe和肥鲨眼镜吗

如果你有3000左右入SK4的话和肥鲨也就差不多,也可以用肥鲨的接收机。刚开始玩钱少的话可以入个SK2感觉3的话性价比不高还不如存钱入4,模拟感觉大多飞下牙签机那些赛道竞速或者高速花式动作。如果你主要是有时间空闲玩几下动作拍下周围环境然后在周围几公里内悠闲飞观光的话入大疆吧,其实如果几百米内大疆花飞只要不是整天高速花飞做动作延迟还行吧。有钱当然2套最好了哈哈,模拟图传的话如果不是熟悉的环境很容易炸鸡的,因为速度快的话用模拟图传看有些物品很难分辨清楚相当于近视的画面,数字图传画面相当于你自己眼睛看外面世界。不过有晚上飞的话模拟图传比较好。

网友D:
400大洋的自组FPV眼镜,用了N年。

网友:
新手入大疆高清图传,资深玩家用模拟图传,自己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大洋的自组FPV眼镜,用了N年。

什么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多少钱?
肥鲨 HDO2 + RF + sharkbyte 多少钱?
怎么会想到买肥鲨的,还一步到位

还不太懂、随便说说、就是来听听大家的建议、该怎么来购买设备,好少走弯路,以前入门直升机,不动论坛什么,没有老手带,走了很多弯路,现在不想重蹈覆辙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大洋的自组FPV眼镜,用了N年。

搞不来自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3000左右入SK4的话和肥鲨也就差不多,也可以用肥鲨的接收机。刚开始玩钱少的话可以入个SK2感觉3 ...

感谢哥们分享、先收取建议

网友:
带棱镜的手机vr眼镜+两块显示屏,加个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
skyzone 02 挺好的,我对比过肥鲨HD3  无论是接受机 还是屏幕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太懂、随便说说、就是来听听大家的建议、该怎么来购买设备,好少走弯路,以前入门直升机,不 ...

少走弯路直接大疆数字图传就行,之前我也是先买小飞手,卖了又买了sky02,卖了又换了现在的大疆数字图传,浪费了很多钱。

网友:
我觉得专注飞行的用模拟就够了,大疆就是体验,而且目前数字图传可选

网友:
的产品也少,不着急的话,应该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