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穿越机大机动重启,炸鸡,求教分析原因

楼主(2020-11-30):
我的五寸穿越机跟拍固定翼满油门极速之后急减速飞控自动重启了,来不及反应直接炸鸡,看图传以为是失控了,后来看天空端视频听到飞机重启的声音才发现是重启了。但是图传一直有电,也没黑屏。有时候飞机降落重了也能听到重启的声音。求教是什么原因。飞控是F4V3 PLUS 固件版本是4.1.1,配置程序版本是10.7.0,图传大疆天空端,电调是大力40A四合一电调,开了RPM滤波,本来是默认PID,后来加了一些P和D值。PID值如下图

炸鸡视频奉上,请大佬帮忙分析下,视频中可以听到重启的声音。

PID值

PID值

RATE值

RATE值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虽然不是在飞行过程中重启,但之前有过上电之后不一会飞控突然重启的问题,但我重启的原因后面确定是因为我的xt头与电源线的焊接处由于多次使用导致金属疲劳,线与线之间接触不良,甚至飞行过程中直接断掉。但你这个重启的时候还有图传画面的话,我感觉还有可能是大油门的时候,飞控供电不足,虽然图传有电,但飞控可能已经快撑不住了,如果你图传是12V供电的话,试试用5v(个人见解,若有问题,还请大佬指出),还有可能是固件问题,这个就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A:
个人认为可能有两点原因:
1、接线问题(电源线插头松动、焊盘虚焊)
2、飞控板上的降压模块坏了(针脚虚焊或者模块本身问题),这情况我碰到过,建议拆下来飞控检查一下或者返厂检测。

大功率断电重启、震动重启,基本上都是硬件故障,你现在症状还轻,但不处理的话肯定会越来越严重,断电情况会越来越频繁。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飞上天非常危险

网友:
看描述情况,情况大致就是检查电线是否有松脱,虚焊现象,然后就是降压模块是否有问题先换个新的模块接着试下,在看下电池电压是否老化,大功率下是否压降很厉害,导致降压模块供电不良

网友B:
用dji天空端的反映大油门飞控重启的不止你一个了,原因只有一个,天空端用电厉害,电池电压偏低时,或压降厉害时,飞控供电不足导致的重启!已知会重启的飞控,大力,化骨龙这些,欢迎跟帖补充。我亲身体验了4会,都是天空端的机,大力f4+大力45A,4s100c,压降飞控重启下河。大力f7+大力55A,4s120C,3.8V就给我重启了,带着我的gopro5一起留在了广西大山。大力f7+飞盈佳乐60A,6s120c,电压低就重启 下水。4s的方案我都是直接在电调前取电给天空端的。现在用翼飞的f7+好盈60A,6s120c,电池都是格式的。飞控取电,不敢贪飞了,每次下来电压都在3.8-3.9.还是怕会重启。现在好像还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可能有两点原因:
1、接线问题(电源线插头松动、焊盘虚焊)
2、飞控板上的降压模块坏了(针脚虚 ...

大神分析的很对,今天飞又有两次断电重启了,感觉是不是因为现在是电调排线直接给飞控供电造成供电不稳的原因,飞控降压模块是哪个东西呢?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好坏么?如果直接从电调的电池接口焊接线给飞控供电不知道会不会好点?不然就只能再换个飞控了。但是看楼下那兄弟说的好多飞控都有这种重启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排线供电没有焊接供电稳定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ji天空端的反映大油门飞控重启的不止你一个了,原因只有一个,天空端用电厉害,电池电压偏低时,或压降 ...

我的天空端一直都是直接从电调前面直接接电池取电的,之前搜索好像有个人说飞控大振动情况下自动重启是一种保护功能,也没有后续说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排除故障原因的话,那可能还真是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ji天空端的反映大油门飞控重启的不止你一个了,原因只有一个,天空端用电厉害,电池电压偏低时,或压降 ...

T-MOTOR 破风 F55A PRO Ⅱ + F4 HD数图飞塔,可以试一下我用了一年多没任何毛病(300到400电左右)期间小炸了几次,4S1300 6S 1050电池有几次飞高兴了电池直接过放也没出现飞控重启, F7版本的没用过个人觉得用不上(毕竟不是职业飞手)小飞机是曼巴飞控的,大动作偶然要抽风,外出 太师椅一张,电池3块,两个充电器,180A电包,飞不赢充电速度

网友:
我大通f722回死机,撞树枝,就会死机,有时大动作也会,遥控器失去控制,想打BB响寻机就无法控制,重新上电又正常了,天空端电池取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