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不带引向器的2.4GHz八木天线

楼主(2020-11-30):
航模天线一般是鞭状全向天线,有一半的辐射能量被白白浪费掉了,因此一直想用定向天线来替代。某宝购得一个印刷的两单元八木天线,今天突发奇想用铜丝DIY一个不带引向器的八木天线,辐射波瓣可以较宽地覆盖前向范围。
以下是材料:
6平方铜芯电线40cm
SMA内螺孔接头一个
工具:
手钳子,200W烙铁,焊锡

示意图如下:

其实就是复刻了这个印刷天线,只不过用铜丝来制作。
折合振子的长度需要仔细调整,使得驻波比最小。

这是做好后的样子:

测试驻波比:

遥控器频段不同驻波比会略有差别,最高的时候不超过1.8,平均1.4左右,照片里是最低的频段,驻波比小于1.2
更新:
经 @三栖模迷 提醒,做了一个不同天线的对比测试。简要测试步骤如下:
使用华科尔Devo12S加装功放,设置输出功率为30dB。控放在家里卧室床上,定向天线对准楼梯方向,全向天线垂直向上,极化方向全部垂直极化。开机后手持飞机出门下楼,直到飞机开始出现失控,下楼的层数可以作为该天线发射性能的一个反映。

参与测试的有四个天线,分别是自制八木、2单元航模专用八木、16单元八木、某品牌路由器6db全向天线,结果如下:
自制八木,当前频段驻波比1.49,下楼1.5层信号开始断续:

2单元航模专用八木,当前频段驻波比1.25, 下楼1.7层左右信号开始断续:

16单元路由器八木,当前频段驻波比1.48,下楼大约1.1层开始出现信号断续:

6db路由器全向天线,当前频段驻波比2.5,下楼约0.7层开始出现信号断续:

在本次测试中,由于天线发射的主波瓣在水平方向,而测试的时候是下楼,因此接收机会逐渐偏离主波瓣,这就解释了16单元高增益天线为何更早的出现了信号断续。
无引向器的自制八木和2单元商品八木不相上下,我猜应该是因为虽然2单元八木主波瓣更强,但主波瓣相比自制八木更窄一些,因此在下楼过程中偏出主波瓣后造成信号减弱,测试结果和自制八木差不多。考虑到实际操纵航模的时候不可能保证天线一直正对飞机,因此较宽的主波瓣和丰富的副瓣更加有利于信号的传输,自制无引向器的八木相对更有优势一些,尤其是这种加了功放的控,反射器把绝大部分电波都反射到了前天线半球,有效保护处于天线后半球并且距离相当近的两个小球球

网友:
这个天线和传统的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楼猪呼号多少?功率计驻波表都用上啦。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B:
这厉害了
是因为在飞行的时候是“全向”的,特别是远的时候,改成定向后就要指着飞机了
bg9hnh

网友C:
还真够专业的,2.4g的驻波好测吗?BG4H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猪呼号多少?功率计驻波表都用上啦。

回复您及楼上,我是假HAM,没有执照也没有电台,只是折腾一下遥控器的无线电而已啦,楼下 @寒冰 是真HAM,哈哈。
折腾这个是以前被失控困扰过,能实实在在看到相关参数心里才有底,没办法,飞场无线电环境复杂。
这个天线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无线电能量尽可能多地向前半球发射,也就是指向遥控器前方的方向,因为我不可能把飞机飞到身后嘛,因此全向天线有一半的能量是被浪费掉了的;二是通过仔细调整折合振子的尺寸和馈电点到SMA接头的长度来尽可能减小驻波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厉害了
是因为在飞行的时候是“全向”的,特别是远的时候,改成定向后就要指着飞机了
bg9hnh

大神,我是假HAM,哈哈,没有电台和呼号呢,73,7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够专业的,2.4g的驻波好测吗?BG4HOD

乍一看您名字不会是孙维世的大表弟吧
我是假HAM,没电台也没呼号呀。这个大红点驻波表还算灵敏,调整天线尺寸的测得话驻波值会有明显变化,但我没有其它专业设备对它矫正了,因此精确度无法保证,只能是看看相对的值。
73!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是假HAM,哈哈,没有电台和呼号呢,73,73!

不正规不正规,没事喊个uv段,短波条件不允许啊,没地方架天线,慢慢来

网友D:
楼主能发布一下这个定向天线和全向天线对比测试结果吗。

楼主:
又一个真火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发布一下这个定向天线和全向天线对比测试结果吗。

多谢提醒,刚测试并更新结果了

网友:
BV7EI/4

网友:
担心的是一个问题,一不注意方向偏点是不是就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