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几个小罗XL700的零部件尺寸

楼主(2020-12-01):
因为炸了Forza 700,JR的尾撑和尾舵拉杆德国暂时没有货。同时JR没有原装的从舵机到十字盘的三条正反牙螺纹拉杆,以及目前Forza 700超重了,准备减肥。
开始买了SAB Kranken的尾舵拉杆来,结果发现短了一截,尴尬了。
所以想买小罗XL700的配件来用,但是不知道尺寸和重量是否合适,所以请教一下有小罗700的飞友下面零件的尺寸和重量。

1. 正反牙螺纹拉杆(XL70H14),拉杆的长度和直径?
2. 铝尾管的长度,直径以及重量(内外径)?(XL70T01)

3. 碳尾管的长度,直径以及重量(内外径)?(XL70T01-1)
4. 尾撑的长度以及重量?(XL70T05)
5. 尾舵拉杆组的长度,尺寸(尾舵拉杆的外径)以及重量?(XL70T02-1)

感谢。
预祝爽飞不炸。

网友:
正反牙拉杆,淘宝又卖的各种尺寸,楼主可以搜一下

网友:
这相当于要图纸了,老板估计不乐意

网友A:
钛合金连杆49mm,m3
尾管直径27mm,820长
尾撑8mm,580长
尾拉杆5mm,696长

网友:
碳纤维尾管63.58克
铝尾管90.64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合金连杆49mm,m3
尾管直径27mm,820长
尾撑8mm,580长

多谢罗总,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尾管63.58克
铝尾管90.64克

谢啦。
看来碳尾管可以节约大概27克,可惜直径比Forza 700大,尺寸不合适

网友C:
我有根雷虎e820碳尾管。这尾管超轻超硬。25mm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根雷虎e820碳尾管。这尾管超轻超硬。25mm外径

多谢。JR Forza的尾管是22外径的。
我自己还有一根碳尾管和铝的尾管,主要是需要找到合适的碳尾管代替品,不然JR的零部件供应和价格确实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JR Forza的尾管是22外径的。
我自己还有一根碳尾管和铝的尾管,主要是需要找到合适的碳尾管代替品 ...

自己买碳纤维管自己切不行吗。没啥技术含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买碳纤维管自己切不行吗。没啥技术含量呀

家里有小朋友到处跑,碳纤维自己切飞尘太危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家里有小朋友到处跑,碳纤维自己切飞尘太危险了。

在浴室淋水锯条粗切然后砂纸细加工一般人不告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浴室淋水锯条粗切然后砂纸细加工一般人不告诉

多谢提供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