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通过一次改装分享经验(2020)

楼主(2020-12-01):
@

题图三张(做了个拼接,手机端可见效果)

为了方便PC端模友看到效果,截了一张手机截图(下图)

-----------------------------------------------------------

攒新航模和改装航模是不太一样的

需要对加装的设备比较了解,并在可行性分析、装配工艺、测试能力方面有一定的技术要求

对于改装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增加新功能或者提升部分性能,比如加装FPV、具备投放功能、增程、增稳、提升速度等

本文通过一次对小胖子的提速改装,分享一些航模改装中的经验和技术

-----------------------------------------------------------
[ 正文 ]

这个小胖子是去年做的,当时主要是为了飞视距内的FPV(下图:一次飞行照片,可见自制的屏架)

设备比较简单,双摄+非凡OSD

没有曾程和飞控,为防失控一般都在600米内飞行

(下图:机头部分,可见一个方向罗盘,这东西比电子罗盘更好用,摄像头能清楚看到)

电机很小,银燕2212 kv1400,8寸木桨(下图)

改装的起因是小胖子玩FPV不舒服,这个飞机不太稳定,性能有点像飞翼,可能是主翼和尾翼相距太近的原因

所以我打算改成竞速机
(下图:FPV设备和动力部分都扒掉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要想快,涵道电机是首选

手里有个闲置的FMS70mm涵道电机,2845 kv2750,4S版

考虑到电机的安装,我利用了涵道筒的一部分(下图)

根据以往的经验,涵道电机配马刀桨是首选

我选了8寸马刀,对两边进行了修剪(下图)

这里不考虑修剪过的桨叶在气动方面的衰减,我只看两点:

1. 最后的推重比
2. 电机是否可以承受

是的,老司机就是这么任性!

桨做好之后,做了标记(下图)

修剪螺旋桨,要根据不同电机和KV值而定,这个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

我喜欢稍微少剪一些,然后测试,再继续减短,看看哪种长度推力更大,找到一个最佳长度

注意一定要做好平衡,防止抖动甚至引起机体共振(飞机变成一个音响)

没有了FPV设备,机舱里面很空

重量会对竞速机性能有重要影响

没用的东西尽量拆掉,但是舵机、摇臂、连杆、舵角这些东西一定要足够结实可靠

下图:对又薄又长的机舱盖做了木板加固

考虑到电机的重量,为了压头,电池、电调(80A好赢)都放在机头

下图:做个一条很长的电机延长线(线型号:14 AWG)

即使这样,机头还要再额外增进配重(下图)

经过称重和查阅,需要用4S3300以上的电池才能压头(下图为4S2200电池)

【 这里需要分享一个经验 :】

电池作为消耗品,无论你用或者不用,一块航模动力电池的“性能寿命”也就3年

所以在此期间,能更多的利用它很重要

所以尽量不要买太多型号的电池,注意通用性

本人固定翼十多架,但是电池加一起只有 5块

2块3s1500,2块4s2200,1块6s5200,就这些!

两米的塞斯纳,我就把两块4s2200并成4s4400

之前的小胖子,为了增加续航,把两块3s1500并成3s3000

有个小o艇,6s的动力,我就串个6s1500,一样玩

对,就这么用!

而且电池种类少的话,维护和充电都方便

三年之后,所有电池退役给地面模型或者其他用途,再换五块新的,又是新三年

所以电池还是用现成的4S2200,机头配重该加就加

电机安装之后,和机尾内部有接触,所以我用不锈钢管子开了一个孔(下图)

喜欢改装的模友,可以预备一些不同尺寸的不锈钢管(去做防盗窗的店捡几个就行)

这东西给泡沫飞机开孔特别好用,前面可以用角磨机开几个小槽,增加开孔效率

电机安装效果(下图)

对电机座打磨之后,整体效果满意 (下图)

电机猛,散热也必须跟上

选用粗碳管,测量尺寸并切割,进气口做了内倒角,只为了让多一点空气进入

下图:可见机身侧面已经开孔

就是这么直接,直接把管子尾部顶在电机前面,相距5mm(下图)

不要小瞧这根管子,这将是竞速机,速度起来之后,从管子进来的空气量不可小觑(至少比用嘴吹风大)

迫不及待去测试

感谢模友帮忙拍照录像

以下是悲剧三连拍:

是的,起飞就炸的妥妥的

之后又做了两次艰难的飞行,目的是为了找到原因

分析了一下:

1 是电机推力线不正确,电机轻微上扬,导致给油就抬头

2 是机头还是轻,小胖子对前后重心特别敏感,差5毫米都不一样

【判断飞机是前后重心问题还是电机推力线问题有个方法:先达到正常飞行速度,然后收油,如果飞机从不稳定状态变为稳定,那就是推力线问题,如果继续不稳定,就是重心问题(或都有问题)】

【一架推力线正确但重心不正确的飞机,即使已经翼面配平可以平飞,但在转弯的时候,都会出现机头上扬或者低头的姿态,这是飞手能感觉到的】

【一架推力线不正确的飞机,只要推油,飞机就变得歪歪扭扭(机身变形也会如此)】

回来之后,发现桨座也坏了(下图)

这次用3mm层板做一个电机座(下图)

另一面(下图)

板子是原来机头上的,都用没了,先拿来用

马上3、4、5mm的椴木层板又各买了一张,12块钱包邮

这次电机的位置更靠前了,没有这么大的不锈钢管,直接上开孔器(下图)

用热熔胶对机尾进行了修补和平整(下图)

使用热熔胶要注意通风

热熔胶的使用是有技巧的,本人从小学就开始用热熔胶做东西,胶棒几百根是用过的了

有空写一篇热熔胶使用技巧的帖子(先挖个坑。。。)

散热管也做了修改(下图)

之前8寸改的桨感觉还不满意,用9寸马刀又剪了一根(下图)

桨多任性系列

安装完毕(下图)

散热口特写(下图)

电机线从外面走了一小段之后进入机身,用这个开的孔(下图)

是金属胀栓的外壳

关于热熔胶的使用

计时器可以控制并提醒胶枪的加热时间,胶枪加热期间,我都是给它扔到门口,减少味道

主翼加固,热熔胶是很好的选择(下图)

如图,防止溢胶,打胶面最好是水平的,打胶温度要高一些(但不要高到把泡沫烫起泡),粘合效果更好

胶打好之后,对准并按压机翼和机身,注意观察不要对偏

前轮拆掉,做了一些减少风阻的打磨,用热熔胶做了防擦,这也是经验,这样降落距离很短

而且,热熔胶耐磨性还是不错的,降落几十次之后,在磨损处补一些热熔胶即可修复

这是热熔胶辅助神奇(下图)

可以快速降温(10秒左右),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修补飞机时)

航灯是自带锂电的,很亮,买了几套(一套三个),给主要的飞机都安装了

这个配重实实在在,哈哈

不锈钢拉环(下图)

电调就放前面了,在做电机延长线的时候,还好多放了一点量出来

井(ling)然(luan)有(bu)序(kan)的工作桌

下图:

中间的桌子也满满当当,每次鼓捣飞机都是这样(下图)

灯光很重要,我喜欢用LED灯管照明(下图)

头灯也很有用,有时候会用到

剪子粘了胶没关系,用柏油清洗剂或者松动剂都能去除

(步骤:先喷一边,空剪几下,等10秒后用卫生纸一擦就干净了)

所有精密的东西最好都有包装,一是防止磕碰,二是防潮(下图)

尾部特写,对做好的东西标记是我的传统(下图)

即使累一些、晚一些,也要把工作室收拾干净再离开,也是我的传统

期待飞行测试 ...

[ END ]

网友A:
图片顺序好像有点乱,没太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顺序好像有点乱,没太看懂

还在编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顺序好像有点乱,没太看懂

编辑完成

楼主:
引用 楼主:

编辑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完成,昨天写了两小时

网友C:
一如既往的精华

网友D:
追求速度也可以用穿越机马达,又轻又暴力我的70翼展小野马用2206kv1900,4S电池,速度可以追上涵道机。而且起飞重量很轻,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追求速度也可以用穿越机马达,又轻又暴力我的70翼展小野马用2206kv1900,4S电池,速度可以追上涵道机。而且 ...

我60翼展的小飞翼用的黑旋风kv4800电机,秒超90涵道机,这个小胖子翼展1.4米,又重,2208电机怕是转冒烟了也起不来速度

网友A:
为啥要用小胖做竞速机?感觉这个想法就很清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小胖做竞速机?感觉这个想法就很清奇

哈哈,改着玩

楼主:
上午做了第二次测试,效果满意,速度比我的90涵道台风还快一些,推重比2左右。

两个起落之后,根据以往经验,在现场就裁掉了机翼上反角部分,速度提升明显,操控性也好了,唯一的缺点是降落距离长了很多,要提前降高降速,好在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60翼展的小飞翼用的黑旋风kv4800电机,秒超90涵道机,这个小胖子翼展1.4米,又重,2208电机怕是转冒烟 ...

穿越机马达主要是轻,感觉减重比增加推力来得更爽。小胖子的话2806应该带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马达主要是轻,感觉减重比增加推力来得更爽。小胖子的话2806应该带得动

有机会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如既往的精华

感谢支持!

网友E:
厉害了,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生命在于折腾!

是啊,折腾才有乐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