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手到飞行:黑羊Tango2 v3 + 3寸套套机,一包搞定!

楼主(2020-12-01):
接收机 回传 设置, 请参考https://www.bilibili.com/video/
一个控包搞定俩设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
从上手到飞行,遥控+3寸机,一个控包搞定!

网友A:
X-LITE+小黑羊感觉好用点。差不多价格。不过还是十分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LITE+小黑羊感觉好用点。差不多价格。不过还是十分香

我也觉得,使用范围和选择也多,黑羊就只能是黑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ITE+小黑羊感觉好用点。差不多价格。不过还是十分香

改装的话有点风险,不改装的话,显得臃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使用范围和选择也多,黑羊就只能是黑羊。

而且,接收机还**贼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接收机还**贼贵

值到爆啊用黑羊,用其他接收机随时可能失控就算拉过距离。我就是失控过几次都修了1000多了还不如搞个黑羊。现在随便飞信号都99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到爆啊用黑羊,用其他接收机随时可能失控就算拉过距离。我就是失控过几次都修了1000多了还不如搞个黑羊 ...

算上失控的损失,确实够好几个黑羊控了。所以我才入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上失控的损失,确实够好几个黑羊控了。所以我才入手了

XLITE加黑羊NANO是不用改装的,直插。另外我的选择性多的意思是,我外挂黑羊也行,外挂R9M lite也行,自带的2.4G发射用2.4G的接收机也行。加4合一高频头支持老飞机老接收也行。OPENTX的强大主要支持多协议。一台控就可以玩很多飞机。但如果只是黑羊控,1台飞机配一个黑羊接收,那得多少个,另外也不用全部设备用得上黑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的话有点风险,不改装的话,显得臃肿了

XLITE加黑羊NANO是不用改装的,直插。另外我的选择性多的意思是,我外挂黑羊也行,外挂R9M lite也行,自带的2.4G发射用2.4G的接收机也行。加4合一高频头支持老飞机老接收也行。OPENTX的强大主要支持多协议。一台控就可以玩很多飞机。但如果只是黑羊控,1台飞机配一个黑羊接收,那得多少个,另外也不用全部设备用得上黑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ITE加黑羊NANO是不用改装的,直插。另外我的选择性多的意思是,我外挂黑羊也行,外挂R9M lite也行,自 ...

我说的改装指的是拆壳改到xlite内部,不改的话,就外挂,略显臃肿;飞机多的话,都用黑羊接收确实奢侈,有钱随意,xlite+黑羊的方案也不错。

网友C:
这控能开日本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控能开日本手吗?

可以更改通道,但是油门不能最低

网友D(2021-01-31):
185块钱一个的黑羊接收机很贵吗?这玩意又不是耗材,十个18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5块钱一个的黑羊接收机很贵吗?这玩意又不是耗材,十个1850......

所以说,土豪随意.............两个黑羊接受机就差不多了,再配个控玩固定翼、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土豪随意.............两个黑羊接受机就差不多了,再配个控玩固定翼、车

新手虽然不懂,但是玩了好多年其他模型,就设备这个价格,一百多块钱一个的接收机其实不贵,毕竟稳定,可以用很久的东西

固定翼其实天地飞就不错,有钱扶他爸

玩车还是枪控顺手,4PM就很好了

网友:
不用眼镜吗?

网友(2021-05-04):
tango2 能玩固定翼吗?飞控的失控保护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