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右倾斜问题

楼主(2020-12-01):
上单翼,幼兽
前几次没发现,今天风很小试飞。发现一个问题,上天右倾斜严重,打了左侧微调。微调打到底还是稍有右倾斜(很小)。请教各位大神有哪些原因会引起类似情况?是右拉角太大了?(2217  电机  9060桨)

网友A:
估计是右拉角过大

网友B:
垂尾不直,机翼变形,前后翼不平行,拉力角不合适,还有上次一哥们发的情况贴纸被风吹起来,地面看不出上天翘起来。
剩下的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尾不直,机翼变形,前后翼不平行,拉力角不合适,还有上次一哥们发的情况贴纸被风吹起来,地面看不出上天 ...

这些都检查过。水平仪量过,垂危直,前后翼平

网友:
会有安装、变形或者其它莫名其妙原因让飞机不平衡,每次微调很正常滴,调拉角、垂尾、副翼都阔以

网友:
接楼上。轮子过大,轮子倾斜,空中微风,一侧机身过重,一侧机身过轻。楼下继续

网友:
拍张正面照看看

网友C:
微调先回中,调整拉杆来预调一点,上天再微调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调先回中,调整拉杆来预调一点,上天再微调处理吧。

收到,谢谢。目前的问题是微调已经打到最大了,还稍有右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右拉角过大

那得重新做角度

网友D:
电机底座加个垫片滴事,快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底座加个垫片滴事,快得很

对哦这是我以前老干,这次怎么没想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目前的问题是微调已经打到最大了,还稍有右倾斜

所以我说先把微调回中,让微调有调整空间,再通过调拉杆调整到相应的幅度呀。

到底是右拉引起还是不对称引起,要看无动力滑翔时候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说先把微调回中,让微调有调整空间,再通过调拉杆调整到相应的幅度呀。

到底是右拉引起还是不对 ...

有道理

网友E:
这飞机平尾垂尾机子安装配合度很好的,正常安装不会出啥问题。贴纸兜风是真的,我把贴不住的地方撕了。飞过两架电机座角度没改过,挺好飞,就是没试过你这大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平尾垂尾机子安装配合度很好的,正常安装不会出啥问题。贴纸兜风是真的,我把贴不住的地方撕了。飞过 ...

我之前撞过后来电机座角度是自己估计的。所以考虑右倾斜是不是右拉过大了。

网友:
右拉的角度需要的很小,有的人搞得超级大天上也能飞。。。试吧,就一个折腾。不想折腾就不想玩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撞过后来电机座角度是自己估计的。所以考虑右倾斜是不是右拉过大了。

在天上收油滑行一段,看看电机不转的时候正不正常,就知道是不是右拉问题了

网友:
我改装的双发冲浪者最近上天后也发现向一边歪,检查发现机翼上一边的贴纸迎风面的前端翘起来了,估计是它的原因

网友:
这架飞机的右拉角不大,大概在1-2度之间,下拉角比右拉大一点

网友:
机翼上面的贴纸粘得不够紧实,很多地方会翘起来造成阻力,我把机翼上的贴纸都撕掉,再用颜料画上做装饰。

网友:
原装机的右拉和下拉

网友:
飞机的问题应该可以通过拉杆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天上收油滑行一段,看看电机不转的时候正不正常,就知道是不是右拉问题了

这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