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2米滑翔机,求配置

楼主(2020-12-01):
咸鱼入了一架2米滑翔机,轻木无副翼,搜不到厂家,找不到说明书,请问有大佬知道相关信息吗,特别是电机型号和kv值,以及桨的参数,还有重心位置,多谢~~

准备3s2200电池,不指望吃气流长滞空,能飞几分钟航线看看姿态就行

假组了一下发现问题,机翼的v字形木件为什么插不进机翼开槽,留了一半多在外面,需要用刀削薄一点?还是我的安装方式不对?

因为飞场没有草坪,是不是需要在肚子上加一个塑料片来降落

还有粘合剂是用502还是白乳胶

网友A:
我玩了一架电滑,发现完全不是想象那样,推了动力就完全乱飞,关了动力才正常点,然后降落又非常难,风阻小,没刹车,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玩了一架电滑,发现完全不是想象那样,推了动力就完全乱飞,关了动力才正常点,然后降落又非常难,风阻小 ...

哪就是重心和拉力线有问题

网友:
这飞机用504粘妥妥的

网友:
没有副翼高空出现乱流很难控制。配置个人建议,电机2216 2217 2218 或者2820以下都可以,kv880-1000,桨9-10寸,30A以上电调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玩了一架电滑,发现完全不是想象那样,推了动力就完全乱飞,关了动力才正常点,然后降落又非常难,风阻小 ...

最好是设置油门和尾翼混控,加油门的时候姿态还会正常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设置油门和尾翼混控,加油门的时候姿态还会正常点。

不是微调的问题,开了动力,压满了杆还是会往另一侧倒下去。

网友:
动力这个尺寸的,2212都能飞,重心合适的话,电池越小越好,三通机可能要适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微调的问题,开了动力,压满了杆还是会往另一侧倒下去。

尝试拉力线向右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