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frsky x9d plus se 2019接TBS CRSF大黑羊无信号

楼主(2020-12-02):
各位大佬帮我看看 怎么办

楼主:
高频头是好的 其他控可以用

网友A:
掰下遥控器后面的插针,一般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B:
有没可能是系统问题呢,刷其他版本看看。另外检查排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掰下遥控器后面的插针,一般都是接触不良

掰了 不行  xjt  r9m这些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是系统问题呢,刷其他版本看看。另外检查排线连接

刷了几个都不行  排线应该是好的  插在其他控正常

楼主:
找到了原因

楼主:
crossfire.lua: forever Waiting for Crossfire devices

楼主:
Waiting for Crossfire devices

楼主:
睿思凯的售后真是太差了 哎 没落是有原因的

网友(2022-01-20):
楼主找到了什么原因?我的也是这样,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