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的断料

楼主(2020-12-02):
玩3D打印机快三年,见识过各种问题,不管有没有好的方案,至少都知道原因,唯有这个断料。如果发生的话,总是发生在挤出机入口处或者离入口很近的地方。观察断口,断口附件几厘米的料很脆,一碰就断,而远的地方料又是正常的,用手折不断。。

网友A:
换料试试啊,有没有可能这个料在某个温度下呈现强度降低变脆被挤出机齿轮咬断的情况?

网友B:
材料问题,我用过另外一个品牌就是他们家的材料很脆,每次下一次打印加热,都很容易发生断在加热口,进料口附近,我换了另一个牌子一直都没事了,还有挤出机的压料轮不要压太紧了,调到堵料时,能在里面打滑,防止材料强行挤在一堆,难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料试试啊,有没有可能这个料在某个温度下呈现强度降低变脆被挤出机齿轮咬断的情况?

很诡异的位置。如果是被挤断什么的倒也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问题,我用过另外一个品牌就是他们家的材料很脆,每次下一次打印加热,都很容易发生断在加热口,进料口 ...

我用过的牌子里有两个有这种情况,其他貌似还没有发生过

网友(2021-05-21):
两种可能
1,材料脆,回抽速度快而且距离长,容易被挤断
2,材料盘线打结,抽线时容易卡住被拉断。

网友:
材料过期
材料受潮
试试微波炉加热干燥一下,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