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电调一直叫的问题

楼主(2020-12-02):
今天晚上打开咸鱼收来的f550 还是准备组一个练习机 买的时候 卖家出的是机架加上动力系统 所以我把naza飞控 接收机啥的调完参连好之后通电 发现m6位置上的电机不转 别的电机至少都转起来额 就是它不仅不转 还滴滴滴的一直叫 我把m6位置的电调输出给别的电机 别的位置电机也就不转了 请教一下电调这个滴滴滴一直叫代表什么意思 我搜索了一下 是不是电调需要什么设置 还是电调就是坏了呢

网友A:
不停叫的那个是油门通道反向了,反过来后,每个电调单独做一下行程校准,记得把桨拆除后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停叫的那个是油门通道反向了,反过来后,每个电调单独做一下行程校准,记得把桨拆除后弄。

谢谢大佬的解答之前只知道电调不过流 不烧就行了 原来还需要校准的 请问电调还有别的设置吗 因为我买的配件都是二手的 也没见过包装盒或者说明书啥的 再有就是刚才我搜索到油门校准的方法 一起校准或者单独校准 油门最大 滴滴两声之后油门最小 这个方法是通用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解答之前只知道电调不过流 不烧就行了 原来还需要校准的 请问电调还有别的设置吗 因为我买的配 ...

通用的校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的校准方法。

谢谢(*°°)=3请问电调还有其他什么功能设置的吗

网友C:
能响说明没坏,重新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3请问电调还有其他什么功能设置的吗

一般没有的。电调要设置要用到电调设置卡,平时都不需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响说明没坏,重新校准电调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没有的。电调要设置要用到电调设置卡,平时都不需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