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子光学显微镜

楼主(2020-12-03):
一场瘟疫,祸害苍生。避疫在家的我,闲来无事,搞个小玩意。自制电子光学显微镜,看看微生物。先做个简单的显微镜。为了省事,使用普通铝合金显微镜架改造。

楼主:
这是最贵的部件,摄像头,500W像素,高速USB3.0接口,镜头16mm。差不多要1000元
显微镜架就便宜多了,100元左右

网友:
坐等日更。

网友A:
500万像素摄像头一千多?这是什么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万像素摄像头一千多?这是什么摄像头???

摄像头五百多元,镜头差不多两百元。买工业摄像头一般不包含镜头,微距摄影的镜头很贵。

楼主:
环形光源照射被测物件便面,有助观察物件细节。

网友:
是在直播吗?

网友:
直播吗?好强

网友:
usb 3的摄像头贵。2.0就便宜多了。
看微生物得要显微镜头吧?看图上的样子也就是微距镜头

楼主:
先找个角铝,做个摄像头安装支架。

楼主:
多弄几个孔,试验不同的安装位置对显示效果的影响。

楼主:
简易安装

楼主:
接下来,要做个光源控制器,要准备材料。多年DIY,家里电子零件有的是......清清库存!

楼主:
几块钱一个的LED键盘。

30块钱的MCU,由于习惯用这个,就算贵点也照用不误。

网友:
坐等更新!!!!!!

楼主:
环形光源安装

楼主:
光源控制程序及控制面板程序,初步规划各功能按钮如下

楼主:
控制面板程序使用散转功能,即switch().......case #........default...break; 电路配有8个按钮,就写8个case即可;
控制面板是TM1638芯片驱动,程序编写需要参考它的datasheet;

楼主:
光源采用WS2812-5050灯珠串联而成

这种灯珠的资料很好找,网上一搜一大堆。

编写程序,使单片机输出信号的周期符合它的信号格式要求即可实现每颗灯珠的亮度盒颜色控制。

网友:
牛!我也来插!

楼主:
准备2020铝型材和角码,做立柱,撑起控制面板。

楼主:
找块板料,做一片安装板。

楼主:
成品的效果

楼主:
把环灯和控制面板都安装到显微镜支架上。考虑到摄像头较重,所以在导向光柱上装弹簧抵消部分重力。

楼主:
把摄像头也装上去,初阶段显微镜成品如图。

网友:
超级赞, 楼主快上效果图啊

楼主:
编写了程序,测试灯光效果。

楼主:
LED灯珠可以发出红、绿、蓝三种不同波长的光线。物体对不同波长光线的反射有着明显差异。
在机械视觉识别方面,可以针对产品对反射光线的不同表现,设置最佳波长光线,使视觉系统辨识能力提高。

网友:
开始还怀疑用三色LED的必要,看到后面发现自己确实还有很多不懂的。不同物体表面对不同波长光线的反射效果!

楼主:
就像彩虹般美丽!幻彩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