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控对多旋翼的续航时间影响大吗

楼主(2020-12-03):
请问各位大佬 如果在机架 动力系统都都相同的情况下 不同飞控对续航时间 或者叫悬停时间 的影响大吗 具体来说就是 f550的机架 2212电机920kv 30A不知道什么电调 2块4S1300mah的电池并联使用 naza m lite飞控 带脚架起飞重量达到1.5kg 满电起飞 7分钟后落地电压3.7v 如果更换其他飞控 会有更好的续航吗 另外问一下 6个电调没校准 是否对续航有影响 感谢

网友:
不懂帮顶,顺道学习一下。

网友A:
有影响,但是不大,飞控感度太低,姿态不稳,太高会自激,感度偏高会增加耗电,电机修正太频繁,增加了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但是不大,飞控感度太低,姿态不稳,太高会自激,感度偏高会增加耗电,电机修正太频繁,增加了损耗 ...

谢谢解答 就是说飞控对续航的影响主要是感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