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休伊】 500级UH-1B像真直升机改造--104楼完结>>

楼主(2020-12-03):
以往都是全做好了发个帖,这次也来按照改造进度慢慢更新,按时间轴分享一下改造过程。因为都是用业余时间改,进度会比较慢,各位莫急慢慢看。

作为楼主最喜欢的直升机(没有之一),拥有一台静可观,动可飞的休伊像真直升机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些年弄过静改动,也用一个绝版450机壳改造过,但受限机体大小和当时的动手能力,都不是非常完美。自从改造完武装小鸟后,对机壳结构的改造也有了一些经验,所以当我看到这款500级UH-1B像真机壳时又让我有了大动干戈的念头,这款壳满足我对于像真机改造的几个要求:
1、尺寸合适,450级的休伊机壳按比例大致是1:18,500级休伊机壳按比例大致是1:12,尺寸大了改造空间和加细节的精细程度就大了很多,而且500级对我来说也是方便携带和存放的最合适尺寸。

2、外形基本准确,内部空间够大,机壳玻璃钢和表面质量很好。当然,要按照高像真度改造,机壳的机构和一些外形还是要动不少工程的。总体来说就是这个机壳底子不错,可繁可简,想改造只要动手能力好就可以尽情改,要求不高的玩家直接装好就飞也挺像真。

先来几张做参考的实机照片,图上其实有UH-1B,也有UH-1C,都是早期未加长机身的休伊,主要在越战中作为武装直升机使用,外观的明确区别是旋翼后面发动机进气口,B型是开放式喇叭口造型,C型是带有空滤网的柱状造型。本次改造外观还是基于B型。

楼主:
这是原厂壳的样子,可以看到与450级小鸟的尺寸对比,两架飞机按比例都是1/12左右,因此也可以配1/12的兵人做驾驶员哦

原厂机壳是两段式的,好处是安装和调试机架空间够大非常方便,缺点是每次安装电池都要拆头罩,另外两段式机壳把侧面舱门也一分为二了,损失了一些像真度有点可惜。

机壳附带的弯尾组件,适用于皮传的500ESP机架

楼主:
楼主一直认为一台好的像真机如果没有驾驶员是莫得灵魂的
因此,这次也先从招飞开始。因为是越战机型,就不能用小鸟上用的《黑鹰坠落》兵人了。发现正好1/12比例有一个越战名著《野战排》系列的兵人(天助我也),因此就把列兵克泰勒和埃利亚斯中士请来当飞行员了,相信当他们被空降在危机四伏的丛林里看着远去的休伊直升机,一定很嫉妒那些高高在上的飞行员,对于换兵种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兵人主要的改造点是增加飞行头盔,请闲鱼上做兵人头雕的高手定做了几个1/12的经典飞行盔SPH-4,自己加了细节并重新涂装,护目镜是可以和真盔一样收放的。
服装上的改造主要是找到一款1/12的防弹衣,简单改造成近似越战时期的样式,穿上去相似度80%,可以蒙混过关了。
另外把原兵人的肉手换成了美军制式手套的造型。

这款UH-1B机壳是没有配座舱和仪表台的,找厂家单独买了一套500级UH-1N的座舱组件,尺寸差的不多,改造一下就可以用,但原来的仪表台太大了,因此需要自己重新制作

楼主:
座舱和仪表台暂时放一放,开始着手机壳的改造。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休伊直升机最有识别度的特征是有两个很大的下舷窗的圆圆的机鼻,别小看这个造型,经过我多年来对休伊外形的琢磨,这其实是“由多个不同弧度的弧面组合成的复杂的类半椭圆体半球造型。。。”

我见过的绝大多数休伊像真壳,在外形上比较容易忽视和走形的就是机鼻与前风挡交界的这个弧度,如果做的太扁了,休伊那种憨中带着霸气的感觉就弱了很多。

因此这次我做了一个一般人根本注意不到的改造,用玻纤布加环氧,配合限位固定方式把机鼻的上弧度进行一点修正,见下面三张对比图,个人觉得这样就完美了。

当然,这源于我对休伊外形近乎偏执的追求,如果各位不太关注这样的细节完全可以当我是在脱裤子放P

实机:注意机鼻上部的弧度

原机壳

改造后

网友A:
大神又开始了,我应该贡献飞控调试支持给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又开始了,我应该贡献飞控调试支持给大神!

太感谢兄弟支持了,不过湖北的章鱼兄弟已经帮我安装调试好了机架和飞控,所以这次我只要专注改外观就可以了

安装调试我确实比较菜,还要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
太厉害了。像真大师

楼主:
这次的改造主要有以下几项,先列个清单出来,争取逐一实现:
1、加座舱仪表(带夜间照明效果),加飞行员,仪表台和操纵杆等增加细节(进行中)
2、修正机头外形,重做前风挡和顶部天窗,实现可开关前门,加机舱内的结构细节和地板,座椅可前后推拉结构(已实现)
3、两段式机壳切割重组,实现可开关侧门和换电池不用拆机头罩(大坑)
4、重做机壳的起落架,外形尺寸还原真机,并增加细节(进行中)
5、增加夜航灯组,并增加机腹两个探照灯,实现遥控开关和伸缩,可无极调整照射角度(已试验成功)
6、机架主轴加长,重现休伊特色的高旋翼头特点(已试验成功)
7、尝试使用声组,模拟休伊直升机特色的大桨切风音效(已试验成功,不确定装机效果如何)
8、追加武装休伊的两侧武器挂架,包括MINIGUN和7管火箭发射槽,可遥控发射小火箭(小鸟上已验证成功)
9、尝试还原休伊机腹部的吊运挂钩,实现可遥控脱钩甩货(还在设想阶段)
10、用玻璃钢技术修正机尾末端的造型(小坑)
11、增加机身外各类细节,重点是还原密密麻麻的铆钉效果(巨坑)
12、重做涂装(很善长的小菜)

以下是机头镂空后,准备重做舱门、前风挡和天窗的状态,以及增加的部分舱内结构细节

网友:
又见到强帖了!!围观!!!

网友:
手艺真的太好了,口水了一地,像真的飞机真漂亮。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B:
厉害厉害,期待成品,小鸟已经震撼过一次了,这次的休伊期待更上一层楼

网友:
厉害,坐等精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兄弟支持了,不过湖北的章鱼兄弟已经帮我安装调试好了机架和飞控,所以这次我只要专注改外观就可以 ...

太棒了,期待美图和试飞视频!!!

网友:
强帖留名,慢慢看,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期待成品,小鸟已经震撼过一次了,这次的休伊期待更上一层楼

感谢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