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TANGO2改日本手

楼主(2020-12-03):
请教有改日本手的吗?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围观一下,等大神回复。

网友A:
调整油门手感松紧的金属条换个位置,PCB丝印有Throttle Lock标记的螺母原来的那边拧松,另外一边拧紧吧,可以试试看。

网友:
大胆地拆开,观察一下应该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油门手感松紧的金属条换个位置,PCB丝印有Throttle Lock标记的螺母原来的那边拧松,另外一边拧紧吧, ...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