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请教如何配置电源?

楼主(2020-12-04):
650mm小帆船已接近完成,现在开始考虑电源问题了。
原来做FOOTY用的是某宝常见的那种单节18650
电池
做的充电宝,输出5V,还能用。
不过接上BB响后就发现每次动调帆的
舵机
时都会断电重启,那条小船是试验性质的,还能凑合用,现在这条新船想配好一点的电源。
初步设想还是使用18650,便宜。两节串联或并联,再接一个DC-DC到5V,不知道是否可行。
请各位船长给些意见。

网友A:
DCDC是可以的。
其实一些标称5V的舵机是可以在低压下工作的,我试过9g舵机可以由3.7V锂电池直接供电,具体最低电压能到多少没试过,建议楼主试一下。

网友B:
用6.6v的磷酸铁锂电池,Li-Fe

网友C:
650用磷酸铁锂最好,两节,耐操。18650有点大。重点。

网友D:
可以用2S锂电池加上个UBEC供电模块!

楼主:
最后采用两节18650串联,DC-DC到5V。BB响显示2C5。
玩几个小时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