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 pro充电器怎么样

楼主(2020-12-04):
各位摩友,最近准备升级充电器了,大家觉得A12 pro咋样?

网友A:
性价比不高,可选择的太多了,已经不像A6/A9是纯平衡充了

网友:
这年头市面上充电器都差不多,按理论性价比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要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不高,可选择的太多了,已经不像A6/A9是纯平衡充了

一样可以纯平衡头充电,用过没有?

网友:
性能和精度都可以,功能只会比A9强,而且厂家固件更新很快,售后还不错的,用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
A12功能多。反正充电器这玩意没有3,5个是玩不爽的

网友B(2021-05-07):
刚入手了A12Pro充电器!
既保留了A6 A9的只用平衡头充电的模式,还增加了大电流串冲的大插头快速充电!
最重要的是有还有可调电源和电烙铁功能!输入电压范围也很宽!不过建议输入用24V供电!之前用A9,毫不犹豫的入手A12!

网友C(2021-11-04):
引用 网友B:
刚入手了A12Pro充电器!
既保留了A6 A9的只用平衡头充电的模式,还增加了大电流串冲的大插头快速充电!
最 ...

一直还没搞懂,A12串冲转平衡充是自动转的还是要手动转?自动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转平衡充?是否只要一组电池中其中一个S充满了,就将这组电池自动转平衡充?

网友:
充电器不都是直接买HOTA D6就行了吗?
这些看起来好复杂,会更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还没搞懂,A12串冲转平衡充是自动转的还是要手动转?自动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转平衡充?是否只要一组 ...

其中一串接近充满,或者全部接近冲满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就自动转平衡了,这个不需要手动转的!所有充电器都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串接近充满,或者全部接近冲满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就自动转平衡了,这个不需要手动转的!所有充电器都 ...

比如冲3块3S锂电,这3块的容量都不一样,每块里面可能都不平衡,他是每块电能单独判断什么时候转入平衡?如果要冲到电流变小会不会其中本来电压比较高的还来不及等到平衡开始就会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冲3块3S锂电,这3块的容量都不一样,每块里面可能都不平衡,他是每块电能单独判断什么时候转入平衡? ...

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充电器说明书上都明确表示,不同容量,不同电压的电池不要混充。再智能的充电器也抵挡不住作死的人不是。如果你实在好奇它的充电方案,可以买个直流钳形表慢慢测每根平衡头,每根主电源的电流。因为每根线输出的电流因为电源,电阻,内阻的影响都是动态的,可能需要无数次不间断测量才能判断它的充电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冲3块3S锂电,这3块的容量都不一样,每块里面可能都不平衡,他是每块电能单独判断什么时候转入平衡? ...

你这种冲法用A12完全可以!不同容量不同电压只要是锂电池都行,像你说的一块充满了他会不会转平衡冲,如果不转这块肯定会过冲!他检测到你电池其中只要有一片接近满电,那这串起来的几块电池都会转入单独平衡充模式!谁满了谁挺冲,不难的会继续!

网友(2022-05-04):
充电器是好充电器,可惜没货啊

网友:
买充电器有没有必要一定买i chenger

网友:
哎呀好像拼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