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穿越机装上NB880后就猴的不行,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楼主(2020-12-04):
F4飞控板加装了BN880,用INAV软件调好参数后试飞。开始感觉很稳,就飞高了一些,然后从自稳定高定点切换到半自稳定高定点后,穿越机突然乱翻起来了!急忙切断油门,直接让掉到地上了,为何会如此真不明白!还有开自稳和半自稳降落后,电机也会自己加速,停不下来,只有切断油门才可以停转。以上问题求大神指点!谢谢哦!!

网友A:
感觉飞控的陀螺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飞控的陀螺仪有问题

调试显示角度正常,用手机指南针对了差一点点儿。

网友B:
我的飞机也出现过类似问题,f4+880,刚开始挺稳,我就打了一圈方向,飞机就开始在天上画圈,不受控制了,也不知道咋回事,最后换了一个GPS好了,但是出问题的那个GPS之前是好的,你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这样了

网友:
打错一个字,应该是 :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这样了

网友C:
用INAV飞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NAV飞穿越机?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机也出现过类似问题,f4+880,刚开始挺稳,我就打了一圈方向,飞机就开始在天上画圈,不受控制了,也 ...

根本问题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呢?

网友D:
INAV应该不是为穿越机开发的,我也刷了一次,一点不好飞,根本没有飞穿越机的感觉。后来果断刷BF。INAV是为固定翼开发的。其实你的目的就是想返航,BF也能返航(尽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返航),在你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回到你的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AV应该不是为穿越机开发的,我也刷了一次,一点不好飞,根本没有飞穿越机的感觉。后来果断刷BF。INAV是为 ...

还是用bf靠谱点儿。

网友E(2021-08-11):
为什么不用apm固件呢?不秒杀bf 和 ina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apm固件呢?不秒杀bf 和 inav吗?

BF主要用于飞穿越吧,要求快速响应,适于花飞和竞速,APM追求的是稳吧,适合平稳飞行的远航,用处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AV应该不是为穿越机开发的,我也刷了一次,一点不好飞,根本没有飞穿越机的感觉。后来果断刷BF。INAV是为 ...

Inav穿越机飞行视频:【蓝蜂ICROSS 5寸FPV穿越机iNAV2.5 GOPRO4视频 花飞乱飞-哔哩哔哩】https://b23.tv/B0IV1p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apm固件呢?不秒杀bf 和 inav吗?

Arduplit就没往穿越机发展的意思,手动不灵活airmode模式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