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做动平衡看过来

楼主(2020-12-04):
还是动平衡有用,尾巴现在一根棍了,不抖了https://b23.tv/itB3Xn

网友:
轴传咋整

网友A:
对啊!轴传呢

网友:
折腾...
直接在机上搞不就得了,用手拉能做准?

网友:
贴胶带看震动,调到100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桨这么便宜,只用新的,扫了就扔

新尾浆也需要配平的,配平好,震动好的太多了。

网友:
emm…首先得有一个皮传的尾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啊!轴传呢

买1个尾传尾巴,专门撸尾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1个尾传尾巴,专门撸尾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尾桨还要配平就太扯淡了,厂家品控不是摆设,跟咱们这种作坊式玩法两回事

如果配平效果更好,还是检查 ...

不是每架机子都没有虚位跟重差的...
尾桨的重量差异仅是一点点震动值就天差地远

哦,如果你都飞新机,炸了就扔就当我没说

网友:
最后语气那么重装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尾桨还要配平就太扯淡了,厂家品控不是摆设,跟咱们这种作坊式玩法两回事

如果配平效果更好,还是检查 ...

新的可能也需要配平,我买了副大桨,震动值1千多,之前同款大桨才400多。

网友:
等我有钱了,就买一千元一副的尾浆,不喜欢就扔掉!可惜现在只能买几元钱的烂浆,还得认真配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尾桨还要配平就太扯淡了,厂家品控不是摆设,跟咱们这种作坊式玩法两回事

如果配平效果更好,还是检查 ...

劳斯莱斯的涡轮风扇叶片  包括航模的涡喷  涵道叶片都需要动平衡  这与产品档次无关   是生产过程中不能避免的  但是有大有小   动平衡也有不同的档次

网友:
为什么要拆下来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帖都不看帖就喷?
没听说哪个厂家桨不平衡好就出厂,玩呢?厂家的平衡还干不过你那几个破胶布,不是搞 ...

我说了  看动平衡的水平   大部分槳出厂前有配重或者平衡的操作   但是肯定不是究极的动平衡

至于帖胶带,自己去helifreak逛逛吧, 至于很多人为什么不做,因为震动范围可以忍受,但不代表就不存在

另外兄弟你咬合力果然惊人,这血统得是国外纯的吧?怕了 怕了
之前是手机上看的 帖子,早知道是您这位(tiao),我就不回复了,十分可怕

不回了   回头再咬人了  阔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