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GPS怎么接线呀,接F3飞控

楼主(2020-12-04):
(无正文)

网友A:
板子上面不是标得清清楚楚的吗?按照标注的接线就是了!

楼主:
接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面不是标得清清楚楚的吗?按照标注的接线就是了!

端口打不开

网友B:
那就是不兼容,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不兼容,不支持

好的,谢谢

网友C:
进ublox软件改下波特率或者其他参数,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ublox软件改下波特率或者其他参数,应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