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电容怎么买。卖家图片说esr电容。应该怎么买。

楼主(2020-12-04):
(无正文)

网友A:
35V  47uf就行 型号1210   或者35v 22uf 型号12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V  47uf就行 型号1210   或者35v 22uf 型号1206

两种都行呗

网友B:
ESR,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三个单词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等效串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R,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三个单词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等效串联电阻”。

35 v  47uf  1206这可以用呗

网友:
旧电脑主板上多了去,不用买。

网友:
u應為你的是 4S  去淘寶 找 16V 1000UF 接再 紅黑 線 並聯 就好 那個小電容  店家 耐壓值 好像都是 偷工  也就是 耐壓不足 過熱 脫落

网友:
买了也不好焊,少两也没关系!

网友:
买电容犯不上,最好废4s电调拆

网友: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