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富丽380怎么样?近两年好像没什么人提起了?

楼主(2020-12-05):
最近对富丽380感兴趣,搜了一下好像15年16年对其的贴还不少,近两年几乎没什么帖子提起了,问什么呢?过去因为尾中联射尾桨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还有人说这机偏重,不懂对飞行有什么影响?X360貌似销量一直看好,但富丽380销量好像不多,但感觉380的金属旋翼头有质感。希望听大家说说目前的380怎么样?还有炸鸡费用如何,实在是相关资料太少了,度娘都懂得不多,所以只有发帖请教啦。

这机已经飞了半年500多起落,还未首炸,总体感觉比较稳,由于只会倒飞航线,其他性能体会不了。建议具备一定装机和修机、调机能力的人再考虑入手,机子的个别零件的确存在精度问题,但通过自己的手工能力完全可以解决装配问题,尾巴这部分需要花一点功夫来仔细调整和安装,最好把塑料尾桨换成碳纤尾桨,塑料偏软容易带来震动,一开始总是时大时小,总找不到原因,尾桨夹的锁紧螺丝不断的调整锁紧尾桨的松紧度,震动值总会变化,后来换了飞越70mm碳纤尾桨后震动值稳定下来,终于安心飞行了。飞越碳纤尾桨有点薄所以用了两片450大桨夹垫片垫进去,正好解决了问题。

网友A:
我也比较看好380,但是大佬都说不如直接上420

网友:
我现在也是在飞380,修起来很快,不会扫齿,这机玩久了也是和450一样喊不出叫什么牌子了,现在可选品牌的零件太多了。

网友:
380是很好飞的一架飞机,结构简单,易于维修

网友B:
这机子还可以吧,之前给同学组了一台420,感觉飞起来还是不错的。
我先说缺点:
这机子尾管如果不会修就很痛了,一根不喷漆也要99好像,但看自己会不会维修了,布+环氧树脂就行
头罩很脆很脆,反正炸鸡大概率碎头罩,当练习机不会很好看的;
精度还可,作为练习机还好,但是有些件设计的结构比较软,比如说相位臂。作为想特别暴力的,推荐选择塑料件
尾桨夹使用m2那个有可能会射,但是2.5不会
电池明显贵了很多,一般准备3-4块吧,对比100出头一块的6s 1400还是贵了不少
反120°十字盘布置,相对来说mb这边我朋友就遇到过不会设置。
炸鸡机腹怼地电调有一定几率暴毙(这个看情况),普通类型起落架不耐炸。
皮带调具体松紧比较麻烦,建议加压带轮
调尾拉杆就是和自己作对的行为等等
优点嘛:
配件相对比较便宜,同级别来说配件好像都比这机子贵,除非你选择500pro系列才可以配件价格类似
比360大,稳很多,动力也更好,电池占重量比也不错
适合搭配12s的600级飞行,之后考虑上中型机可以相对在电池上面省钱了
独特的大尾管的共鸣声(sab机子都有)
换装蝎子4015那个电机,你会发现这台机子真正的改头换面了,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及其好飞。但是4015电机也比较贵

网友C:
相对sab380,对得起这个价格,动可耍,静可观,值得拥有

网友:
这机呢,好看,有点唬人的感觉,价格也便宜,安静。尾管、脚架是最薄弱的地方,炸机也比较费钱。有三个,安装两个,基本没怎么飞,一个根本就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还可以吧,之前给同学组了一台420,感觉飞起来还是不错的。
我先说缺点:
这机子尾管如果不会修就 ...

网友:
还是420吧,感觉比380强一些,另外H L 的380有第三轴承应更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比较看好380,但是大佬都说不如直接上420

建议380,420在基础上做了尾管拉长,比例有点失调,不好看。420不上不下,还不如上500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对sab380,对得起这个价格,动可耍,静可观,值得拥有

说的好,楼主别犹豫喜欢就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380,420在基础上做了尾管拉长,比例有点失调,不好看。420不上不下,还不如上500级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还可以吧,之前给同学组了一台420,感觉飞起来还是不错的。
我先说缺点:
这机子尾管如果不会修就 ...

这个总结到位,曾经长期用420当练习机的路过,和这个描述一模一样

网友:
不考虑炸机成本的话,是个好飞机,但是炸机成本让我不得不考虑。

楼主(2021-06-20):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还可以吧,之前给同学组了一台420,感觉飞起来还是不错的。
我先说缺点:
这机子尾管如果不会修就 ...

我记住了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今天终于又看到了原来在这里,4015装富丽380上会不会嫌大了?安装时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电机是不是会和电机安装座的散热鳍片碰到了?

网友:
这机子帅是帅,但我并不看好他的设计

网友E(2021-08-19):
富丽420的桨叶就是380mm加长了一点,根本不是正经的420桨叶,所以并没有420级别的稳定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还可以吧,之前给同学组了一台420,感觉飞起来还是不错的。
我先说缺点:
这机子尾管如果不会修就 ...

4015能装上?不会干涉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丽420的桨叶就是380mm加长了一点,根本不是正经的420桨叶,所以并没有420级别的稳定行

这句话记住了,多谢!难怪有坛友说420没有380灵动。我也没准备升420现在更没打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15能装上?不会干涉头罩?

不会,反而很适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句话记住了,多谢!难怪有坛友说420没有380灵动。我也没准备升420现在更没打算了。

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380改装420之后,尾波箱会往后移大约4cm,短短的4cm就会让380的头轻尾重变得很严重,因为机头电池的空间极为有限,即使是把电池往前放,顶到机头罩,也于事无补,悬停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富丽就是国产山寨机.质量稀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380改装420之后,尾波箱会往后移大约4cm,短短的4cm就会让380的头轻尾重变得很严重 ...

我没改420,这么看来380和420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380原机重心对于6s 1800-2200的电池适配比较好,配合60A电调和3020,起飞重量大概1400g,飞起来比x3肉一些但还可接受。

改420,重心改变后,最少需要2600的电池才能勉强平衡,我看也有人用3000的电池,这样起飞重量就在1600-1700g,要再用3020就太肉了,如楼上所说用4015的话动力会不错,但电调就得80A打底,电流这么大插头也不能继续用xt60。

综上所述420其实是一个“轻一些的500级机器”,和380的定位还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380改装420之后,尾波箱会往后移大约4cm,短短的4cm就会让380的头轻尾重变得很严重 ...

这个尾重的问题实际上380用2600mA的电池也只算勉强配平重心,改了420估计得用3300mA电池才能配平吧?但机子又增重不少,然后换电机4015换电调80A,感觉费用又得上几千,省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改420,这么看来380和420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380原机重心对于6s 1800-2200的电池适配比较好,配合 ...

我怎么感觉2600电池才能勉强配平380呢,还有2200电池目前好像没有适合380的了,主要厚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