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绕电机之拆定子篇

楼主(2020-12-05):
重绕电机好难,为啥?因为定子拆不下来,定子不拆可以绕吗?可以是可以,就是太难了。那怎么办?保护圈割了吧,太丑不要,不割么难绕。
其实只要方法对,利用好工具,拆定子分分钟的事。

用螺丝顶顶坏好几个定子后感觉不可靠改用这玩意。
拆定子还得用牛刀,100多的工具就行了。

准备工作做好,轴承拆了用个厚垫片替代轴承位置,顶之前最好烤一下菊花,当然你有麒麟臂又不怕顶坏定子可以不用热风枪吹菊花。
顶出来足够空隙就方便了,换个姿势继续顶。

直到顶出来为止。搞定,分分钟的事情。

无损完美分离,记得一定是顶完最后拆线圈。

网友A:
工具哪里买的

网友:
加热后很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哪里买的

圆柱形的是 固定销,长20mm足够了,各种直径都搞4个足够了。几毛一个。大的拉马搜索关键字 双盘培林 就能找到,还要个热风枪搞定

网友:
工欲善其立必先善其器,人巧不如家什妙、就是这个道理。专业工具一定会得心应手。楼主厉害!

网友:
装回去难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柱形的是 固定销,长20mm足够了,各种直径都搞4个足够了。几毛一个。大的拉马搜索关键字 双盘培林 就能 ...

有热风枪了,工具慢慢添加

网友:
绕铜线之前不用在定子上刷绝缘漆嘛

网友:
不用热风枪,可能给线圈通低电压,靠电流也可加温

网友:
很欣赏楼主这种认真仔细的作风。

网友(2021-05-17):
烤箱250度烤一会,把定子座固定在长铁片上,用2木条穿2螺栓夹住定子就扭下来了

网友:
高,不过这样原来的线圈就破损了,如果要重新绕线就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