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小强,侦查者mini

楼主(2020-12-06):
飞机还是那个飞机,双面覆膜kt板侦查者mini ,1806配6040浆,750mal3s电池,双9g舵机,不知道是风太大,还是飞机炸久了虚位太大,飞起来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还是这就是所谓的太贼。没飞过商品机的小白。不得不说,加强后的侦查者,不是一般的耐炸,视频没拍完整,一般都是炸鸡后,捡起来都不用整备的,继续手抛出去就可以了。最后问个小白问题,是不是横滚必须要有方向舵。我没开方向舵,副翼打死,就变成桶滚了,掉高严重,心跳加速的那种。最后拍一下还未上电子设备的乞丐版喷火吧,还没决定拆哪架飞机,设备不多啊。https://b23.tv/Q6HZz3

鸡头弄长点好配重心,或者后期假组的时候根据情况再切。

楼主:
中间48手抛乱入,差数设备,风又大,出手就怕了,担心飞不回来,本来想的作为公园飞,手痒的时候解解馋,看来并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啊。

网友A:
这种飞机桶滚就差不多了,掉高厉害就拉高机头再打副翼。
不掉高的横滚需要方向舵升降舵副翼配合,需要多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机桶滚就差不多了,掉高厉害就拉高机头再打副翼。
不掉高的横滚需要方向舵升降舵副翼配合,需要多多 ...

好的,谢谢回复,正在着手一个有方向舵的飞机。

网友B:
你这不是侦查者吧。横滚的时候有方向可以微调,没有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侦查者吧。横滚的时候有方向可以微调,没有也罢

是侦查者啊,ft的侦查者  没做卡纸座舱

网友B:
这涂装真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涂装真骚

捡的kt板做的  双边覆膜,耐炸得很

网友:
什么是横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