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ger虎头 桌面级“舰艇引导者”100比例 SMIT港口拖RC制作分享

楼主(2020-12-06):
对于观赏性比较强的像真级RC船模来说,出去玩或者静态,比例的统一才是最重要的,和谐的
100比例的军舰, 那是非常大了,我也有无畏级,伯克,还有即将入驻的提康,个个都是1.5米以上的块头。
大型船舶进港停泊是必须要有对应的港口牵引船只,就是我们说的港口拖。
正因为如此,有位广州的模友非常上心的打印了SMIT常青树的套件
打印的初衷也是完全个人爱好,没有任何商业用途。
我当然也买下了。
这是我的涂装蓝本

下面开始制作

装两发180电机

然后就是打磨再打磨,因为是工业打印,光滑度肯定比居家打印好很多,但是弯折处的纹理还是非常明显的

上第一道补土

然后加一些细节,都是自己配的栏杆,套件并不带

然后就是各种上补土了

下面就是上完底漆的大部分

然后就是准备上色

头大的遮盖

船体部分上色完工

接下来就是整体完工了

拿在手里,真一点压力都没有

总体来说,制作过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实际上就是一点慢慢做不能着急就好

网友:
卖套材吧

网友:
铜条的焊接有啥讲究没?

网友:
漂亮!做工真细致。

网友:
很精致,小也有好处,保存也相对容易,出去玩的话,携带非常方便,好东西。里面搞个大电池,再带个望远镜,就能跑很远了。

网友:
可以分享套件地址吗?

网友:
楼主做的真不错!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啊(基本都是动力方面的):
1. 180电机的参数多少?运行时发热量如何?看楼主用的是2S电压且没有用减速波箱,只能猜测180电机大概是7.4v 八九千转的样子。
2. 180电机的电机架是如何固定的?感觉是用AB胶直接粘在船底的。
3.  电机出轴和传动轴如何调整同心度的?因为看楼主用的联轴器是硬连,这要求电机出轴和传动轴要高度同心,如何做到的?
4.  看楼主的轴套没有注油口,怎么做轴套防水的?
5. 注意到电调的接口是JST的,但是俩180电机的接口却是SM头的,为什么不统一呢?

楼主:
必须回答,谢谢你的提问
1. 买180电机你基本不需要考虑参数,每一家船模模型店的180电机都可以买,通用运行时发热量更不需要考虑,对这个小     船,完全的动力过剩,你都不用扣全油门就已经很快了
2. 180电机的电机架是配套都有现成的卖的,是用AB胶直接粘在船底的。
3.  整艘长度为30厘米以下的船模,电机出轴和传动轴同心度是非常容易达到同轴的,因为轴套本来就很短啊,只要保证安装电机底座时候调微调好就行了,所以联轴器是硬连也没有任何问题
4.  怎么做轴套防水的?还是重复上面的话,这个尺寸的船模。轴套里面只需要加一点点高脂油就完全没问题了,更不用做注油口这些画蛇添足的操作。
5. 为什么不统一接口呢,这个完全就是随机应变了,电机接口属于以后都不会再继续拆装的范畴,电池接口是考虑到电池充电器的接口要统一,和电机接口是否统一就完全没影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回答,谢谢你的提问
1. 买180电机你基本不需要考虑参数,每一家船模模型店的180电机都 ...

谢谢啊!学习了

网友:
做的真好,静态观赏和下水爽完都是很棒滴。

网友:
我也想入手一套。。请问楼主怎么才能入手呢

网友:
必须要顶起,见过的迷你版【斯密特】

网友(2024-09-24):
太精致了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