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声音大于切风声音

楼主(2020-12-06):
一起飞电机的声音就高于切风声音,只喜欢螺旋桨切风声,电机明显把切风声音盖住了,导致飞起来没感觉,不能爽,记得新机刚一年多里都只有切风声音很刺激爽,4年多的450l了,现在起飞到尾都是电机声音,只有偶尔蛙跳几下才有大的切风声音,烦着找不回新机切风声音,电机轴承还新也一样
你们飞机电机声音大于切风声吗?

就像开车一样,车开起来也是只有切风声

网友:
看看齿轮缝隙。正常齿轮机除了直驱是几乎听不到电机声的

网友:
轴承快完蛋了吧
桨拆下来再听听,噪音源很好找的

网友:
电机声音刺耳,很明显能听出来

楼主:
飞起来电机声音就像高速空转电机一样

网友:
搞一台纯皮传的机子,例如MSH380或者SAB380

网友A:
X 电机真的没声音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电机真的没声音哎。

视频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没声音

网友:
我换过几次电机轴承了,现在听到那种高频噪音,就知道是电机轴承不行了。之前是因为大齿盘被磨损了,在机上看不出来,得把大齿盘拆下来才看到,换了大齿盘后电机轴承寿命明显长了。现在发现压电机轴承也需要一点技巧这样也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 电机真的没声音哎。

兄台,这是什么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这是什么鸡?

好像是KDS3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这是什么鸡?

网友B:
看图猜机?猜不到才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猜机?猜不到才问呀

继续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