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JR DSX9

楼主(2020-12-06):
入模十多年,一直在Futaba阵营

刚收了一台JR DSX9,有几个问题请教用过的模友

① 我用的 3s Lipo(5c)电池供电,开机后一直有微弱的高频电流声,不知道大家的也这样吗,不知道哪里发出来的

② 如下图,卖家说天线接头的热熔胶是原装就有的,这涂抹手艺也是made in japan?大家的也这样吗

③下图画圈位置有焊接痕迹,应该动过,不知道这里有啥可改动的

补充:开机之后几分钟,感觉有点头疼,我之前有个2瓦遥控增程器,接电之后在边上呆一会也是这个感觉,应该是电磁辐射,这个遥控能调小功率吗

感谢解答!

网友A:
dsx7也有电流声,是蜂鸣器里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x7也有电流声,是蜂鸣器里发出来的,

是嗡鸣器的话,那还好

网友B:
把蜂鸣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蜂鸣器断开

那样就没声音了吧

网友C:
通病,我的也有

网友D:
jr xg7开机也有电流声

网友D:
顺便说下,老jr的手感,真的比futaba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病,我的也有

感觉开机久了有点头疼,我的Futaba就没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功率比Futaba大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jr xg7开机也有电流声

说是嗡鸣器发出的,我拆开看了一下,也听不出来哪里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说下,老jr的手感,真的比futaba好很多

确实好,我的14sg感觉摇杆质感和遥控器整体质感都不如x9

楼主:
两台各有特点,短期内不换控了,换着用

网友E:
放心用,我的DSX9II用的就是3S电池,用了8年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心用,我的DSX9II用的就是3S电池,用了8年了,没有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F:
为啥不买9x,可换各种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买9x,可换各种高频头

平时用Futaba,x9就是摆弄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