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直机安装pixhawk飞控

楼主(2020-12-06):
我用的是pixhawk乐迪版,我看网上说pix的供电必须通过power接口。问题一:但是上面的电流计没有办法与直机上面的电调连接  接口大小不一样,是用XT60和XT90的转接线吗?问题二:电源、电调都是两个接口,我是只需要把其中一个接口跟pixhawk相连就行吗?

网友A:
换成标准pix,别用乐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标准pix,别用乐迪

您说的是px4吗

网友B:
700l就别用乐迪pix了,电流电压计推荐使用霍尔版本的那种,注意线序

网友C:
建议h1飞控。容易组装配置。你是啥复杂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h1飞控。容易组装配置。你是啥复杂用啥

好像H1飞控不是开源的,没办法进行二次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l就别用乐迪pix了,电流电压计推荐使用霍尔版本的那种,注意线序

我们老师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老师要求的

如果你们老师非要要求乐迪pix,你可以考虑只更换电流电压计为霍尔版本的
如果你们老师只要求pix而他手上只有这个的话,我甚至能够推测出你们是不是直接拿pix上的700而没有通过小机子验证飞控可靠性?
如果以上说法成立,建议注意人身安全哦对了,估计你们是使用于专门的二次开发,就别用h1了,实实在在的上pix就行,推荐郝星、雷迅、crius、风迅之类的做工不错的pix,想便宜穷人pix也行。
讲真啊,h1我个人认为只适用于小机(且入门领域),大型机单纯飞的就用普通陀螺仪就行(kbar、vbar、mb、cgy系列等)
哪怕要用于像真机也不推荐上这个飞控,相信能飞大型像真机的人是有一定的操纵能力的

网友D:
Kbar  vbar mb 哪个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Kbar  vbar mb 哪个好些?

力挺mb。随随便便锁尾一根棍。vbar就差点事

网友:
电调接非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H1飞控不是开源的,没办法进行二次开发

好像乐迪的 PIX 飞控不是开源的,没办法进行二次开发。

网友E:
要求稳定的还是wookong 悟空,调好了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求稳定的还是wookong 悟空,调好了很稳定

从来没听说dji的直机飞控稳定过,上古神器了,wookong,dji都早就丢弃它了!

X迪的pix尽早放弃,ArduPilot官方第一个列为不推荐的飞控就是它………………

网友F:
乐迪没用过,但是一般接线应该和普通pix差不多。电流计应该是3组线,带xt60的应该两组,一组输入(电池接口)一组输出(接电调),其目的就是将电流计串联至整个电路中,第三组很多线的那个就是插飞控power接口的,目的是看电源参数以及给飞控供电,理论上第一个power接口即可。电调插在电流计的那个输出接口上。电调信号口接飞控 main out口(直升机应该 有固定的接口)
飞控这东西买个硬件好点的,强烈不建议用乐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乐迪没用过,但是一般接线应该和普通pix差不多。电流计应该是3组线,带xt60的应该两组,一组输入(电池接口 ...

您好,那如果我用px4的话,我的直机电调正常情况下是连接两组电池。那么是否将power1  和 power2 都按照您的说法接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力挺mb。随随便便锁尾一根棍。vbar就差点事

你们的MB是怎么调的可以锁成一根棍呀???我的咋就不行咧?已经排除机械顺滑和振动问题,550的飞机,整机高压舵机,不管用MB还是K8的陀螺仪,飞机起飞后尾巴总是不规律左右摆,不是金鱼尾的现象,本人有3架飞机都有这种情况,而且更换尾舵机现象就消失了,第一架500的飞机,原先用的是整机OMG的舵机,尾巴摆动,调整陀螺仪多次无果,更换锁尾舵机消除问题,第二架雷虎的550E三桨飞机,全部都是雷虎的舵机,尾巴窄频,用的K8,尾巴左右摆的现象不大,偶尔飞飞就没管了,现在是有架550出现这个问题比较严重,难道非要换舵机???会不会是舵机和陀螺仪不兼容出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那如果我用px4的话,我的直机电调正常情况下是连接两组电池。那么是否将power1  和 power2 都按照 ...

你的两组电池只是为了把容量拉上来吧。你把两块动力电并联即可,这是很基础的东西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们的MB是怎么调的可以锁成一根棍呀???我的咋就不行咧?已经排除机械顺滑和振动问题,550的飞机,整 ...

尾舵频率选项有50hz 120-270-333。我用的270比较合适。舵机温度也不高。我380用的6125锁尾舵机。记得买窄频的。首选排除机械问题和转速不稳就是舵机问题啦
还有一个,如果不想先换舵机,就可以先把电调定速关掉,有些电调天生定速不稳,结果就是不规则的金鱼尾

网友H:
乐迪的PIX,玩过四轴,玩过直机,四轴容易点,直升机不搞到头大,是幸运了。各种设置,调PID,有个笔记本会好一点,要不,那是真的遭罪了。别的飞控没玩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乐迪的PIX,玩过四轴,玩过直机,四轴容易点,直升机不搞到头大,是幸运了。各种设置,调PID,有个笔记本会 ...

您好 能加个qq或微信,向您请教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舵频率选项有50hz 120-270-333。我用的270比较合适。舵机温度也不高。我380用的6125锁尾舵机。记得买 ...

MB可以选择舵机频率,我都是用默认蓝灯,K8就选不了了,等我回去试试把尾舵机频率增加些看看

网友:
大照片见最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