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7e加24L01模块飞hcp100s的模型文件

楼主(2020-12-06):
求D7e加24L01模块飞hcp100s的模型文件、我加了240L01模块对频hcp100s通道顺序不对、新人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我是D10. 群友分享的配置文件。我也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D10. 群友分享的配置文件。我也不会搞

谢谢、D10的7e能用吗?

网友B:
通道顺序不对在混控器里调通道顺序就行了,不知你用的那个固件,不同固件多少有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顺序不对在混控器里调通道顺序就行了,不知你用的那个固件,不同固件多少有点差别。

重新排一顺序

网友:
我找到一个老金前辈的配置是HCP80V2的  ,你改改应该能用,试试吧。

name=HCP80V2
mixermode=Standard
[radio]
protocol=HiSky
num_channels=7
fixed_id=159730
tx_power=150mW

[channel1]
reverse=1
template=cyclic1

[channel2]
reverse=1
template=cyclic2

[channel3]
safetysw=!FMODE0
safetyval=-11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HOLD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99,98,97,95,96,97,98,100

[channel4]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HOLD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6]
reverse=1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calar=-10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witch=HOLD1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curvetype=expo
points=40,4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HOLD1
curvetype=expo
points=20,20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curvetype=expo
points=40,4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HOLD1
curvetype=expo
points=20,2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9point
points=-40,-40,-40,-20,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HOLD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time=180
[timer2]
type=permanent
src=Ch3
val=939000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HOLD
Toggle=13,10,0,5,0,FMODE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道顺序不对在混控器里调通道顺序就行了,不知你用的那个固件,不同固件多少有点差别。

胸地!我的是升降舵的方向是反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推荐你用dsmx小卫星,高频头有延时,直接影响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用dsmx小卫星,高频头有延时,直接影响手感

控里加了24L01模块、加vincent722的指导终于能飞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