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楼主:
各位大神,坦克模型的遥控器通道怎么设置
[坦克]
各位大神,坦克模型的遥控器通道怎么设置
Bacalhau
Bacalhau

网友A(2020-12-06):
各位大神,坦克模型的
遥控器
通道怎么设置。就是怎么设置控制坦克前进后退、左右转的通道。

网友B:
要看你是什么遥控器,一般都能找到教程

网友C:
要计算混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