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三合一电调设置卡显示对比度问题

楼主(2020-12-07):
最近刚刚升级了好盈V4电调,发现手里原来的二合一设置卡不能单独设置V4电调,必须连接电脑才能使用,干脆就买了一个新的三合一设置卡。到手后发现一个问题,显示的对比度太大了,很多不应该出现的点都能看到导致字体非常不清晰,后来问了朋友的设置卡也是如此。因为自己平时也偶尔做一些电子设计用过这种屏幕,知道这种屏幕的第三脚(pin3)就是控制显示对比度的,干脆拆了自己弄就是了。改之前先做了简单测试,用USB线供电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用BEC供电的时候问题来了,BEC电压在超过5.3V的时候就屏幕就出现鬼影,所有点阵都看到了字体不清晰,由于内部电路用了一个5V LDO稳压,所以当BEC电压从5.3V到8.4V显示效果都几乎一样的。
    拆开设置卡后,翻开设置卡背面就能看到显示屏的第三脚连接一个电阻到地,原来好像是2K吧(拆之前测量了拆的时候没看清具体数值,掉了找不到),测试使用3.3K电阻更换最为合适,BEC 5V供电字体稍微暗淡但依旧清晰,5.5-8.4V供电非常清晰但基本看不到点阵鬼影,比之前好非常多,阳光下也不会看不清了

看图吧,右边算过来第三脚,斜的那个贴片电阻改的电阻,3.3K

网友:
哦,学习了。好盈设置卡的屏好像就是常见的1602,单片机上经常用的。

网友A:
楼主,我的三合一设置卡一切都正常,但是不亮屏,现在使用电脑看着软件调餐,就没返厂,请教也可能这个电阻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三合一设置卡一切都正常,但是不亮屏,现在使用电脑看着软件调餐,就没返厂,请教也可能这个电阻 ...

如何不亮屏,是没有背光吗,还是有背光没有字体显示?如果光都没有那就肯定看不到字体,可以加我微信看看13336434352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不亮屏,是没有背光吗,还是有背光没有字体显示?如果光都没有那就肯定看不到字体,可以加我微信看看 ...

有这样的摩友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不亮屏,是没有背光吗,还是有背光没有字体显示?如果光都没有那就肯定看不到字体,可以加我微信看看 ...

加您了,麻烦通过一下相信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