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套895 997有刷电机大功率电调 为造大船做准备

楼主(2020-12-07):
市场上的有刷电调电流虚标都太厉害了 标称480安的 我看有30安就差不多了 一会就得发烫 最重要的是 市场上的有刷电调基本都没有自带差速功能 需要在遥控器设置差速 各种遥控器设置方法还不同 苦的一比
无奈只好自己想办法琢磨大功率有刷电调 基本思路使用单片机加两个7960模块 7960模块标称稳定工作电流为43安
成熟的工业模块,应该相当靠谱,不会虚标
普通枪控或者板控用两个通道即可完美差速控制了 不需要进行差速设置
废话少说 上图:
两块7960加上打印的外壳,外观还算满意:

链接枪控成功:

盖上盖子,咱最起码看上去还算是个注意形象的Diy作品:

两块3s电池,最高能支持6s电池

水池子用10cm螺旋桨测试,溅了一身一地 北方室外太冷了 没办法出去测试

欢迎指正。

网友:
船桨这么大啊!

网友A:
大佬,我有个1.25米拖轮,大电机推动90mm四叶桨。

也在找大功率电调。不知你的电调能给定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有个1.25米拖轮,大电机推动90mm四叶桨。

也在找大功率电调。不知你的电调能给定做不?

可以给论坛朋友定的 给我发私信吧 这里不好留联系方式

楼主:
必须的啊 否则对不起这么大的电机呢 哈哈

网友B:
稳定43A,不怀疑那个功率管,但对那个接线座表示不信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43A,不怀疑那个功率管,但对那个接线座表示不信任。

还可以啊 测试过多次 没有发现接线柱有什么bug  最主要的是芯片不发烫  这是令人欣慰的一点 这个7960电路板通路情况下内阻16毫欧 如果电流40安的情况下 发热功率也就25w 确实难得

网友:
建议你考虑减速波箱或者减速电机,来减小电流

网友:
能否加个好友,以站内私信给你。【加你好友了】

网友(2021-01-15):
加你好友了,请教单片机问题

网友:
楼主有定制么

楼主:
楼上各位朋友 可以发短信zldl666联系我 最近年底工作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朋友 可以发短信zldl666联系我 最近年底工作忙

短信发到哪?

楼主:
V信 哥们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V信 哥们 哈哈哈

豹子?

网友:
造福模友

网友(2021-02-16):
7960能直接接到接收器上吗?
来自微站

网友C:
亲,7960能直接接到接收机上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7960能直接接到接收机上吗

不能的 接收机的信号7960不能直接用 需要一块单片机编程

网友:
有没虚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