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30A电调的风扇可以配的到吗?

楼主(2020-12-07):
请教一下130A的风扇可以配普通的5v风扇吗?尺寸配多大的。

网友A:
4cm*4cm*1cm
不要买大电流的,免得给BEC那么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cm*4cm*1cm
不要买大电流的,免得给BEC那么大压力!

那要是bec设到8.4v会烧风扇吗?会把bec也带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bec设到8.4v会烧风扇吗?会把bec也带挂吗?

bec电流输出就这么大,风扇太吃电就不够给设备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是bec设到8.4v会烧风扇吗?会把bec也带挂吗?

8.4会不会烧,这个问题,你买的时候看看风扇的支持的电压啊!

网友B:
记得电压买6v的。开到8.4没问题。之前车用电调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电压买6v的。开到8.4没问题。之前车用电调我就是这么干的

有6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会不会烧,这个问题,你买的时候看看风扇的支持的电压啊!

电压是5v的

网友A:
我觉得没关系,直接超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关系,直接超压使用!

好的,我设7.4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设7.4应该没问题吧!

直接8.4V,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8.4V,不怕!!!!

好的,非常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