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前帆的驶风杆要比主帆的长

楼主(2020-12-08):
准备做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前帆的驶风杆要比主帆的长,做好的驶风杆废了,要重来。
后帆的长了,截短了可以用。
前帆的短了,就要重新做了。

楼主:
只能重新做一个了。

M4的螺母镶到铝管里,直径过渡一下。

环氧树脂,粘到一起。
配一个M4的不锈钢螺钉,螺钉头部粘铅块,作为前帆的配重。滚花螺母在路上,用于锁紧。

尾部钻一个小孔,接个挂钩拉线用。就是拉到桅杆顶部的那条线。叫啥来着?jib topping lift?不知啥意思。

网友:
前帆的topping lift 是调整帆形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