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29CC船用发动机

楼主(2020-12-08):
天冷了  河里结冰 无法完船 闲来无事 维修发动机 轴承不行了 拆机更换 发动机拆解以后 发现北纬卅发动机跟RCMK发动内部的结构是一样的 心中产生疑问 既然内部结构一样 为什么北纬跑不过RCMK呢    于是产生的改装发动机的想法 话不多说 上图 双扫气道

这张相片能看出  封闭扫气道跟下机匣连接的地方有一个突起  必须磨掉

下机匣边缘跟缸头连接的地方   下机匣要有点厚  连接不顺畅  磨掉

这个相片看起来清楚一些

楼主:
改好了 机匣跟缸头扫起道更加顺畅了

活塞的改装很简单 钻几个孔去掉两边多余的部分

边缘的地方搓成斜角  环下面的孔用来进油润滑缸体
过几天清洗好了在装机
使用的工具有电磨  宝上买的3MM柄旋转锉 买单槽的 一盒10种打磨头 都买全了吧  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磨头  防护要带好 眼睛 手套 3M防毒面具缺一不可  做一切事情之前要先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好了  祝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
楼主图片中搞的,我们叫顺气,但最好,还是要把磨掉的地方和进排气口进行抛光,越光滑越好。即使不改配气分时,也会有很明显的响应效果。活塞里面也可以减点料,运转部件越轻越好,但要注意平衡。还可以在活塞的环以下的位置(裙部),加工出网格状的含油区。整体加工完成后,最好超声波机清洗一次。

网友(2021-01-25):
说实话,效果不大,记得0几年改QJ机,很多时候想为什么小松能18000转速,QJ只有12000左右,经过这么多年经验,材质,进扫气到的设计,气密性等等,不是偷轻和扩大能解决的,只能说改完后略有提高但不太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