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问题

楼主(2020-12-08):
垂直极化、圆极化、线极化都是啥意思啊?各种天线怎么搭配才信号最好呢?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枫叶的那个平板天线做地面端,棒棒糖天线做天空端效果怎么样呢?我现在飞机端是猪尾巴天线,地面端是枫叶平板,十米范围外雪花就非常严重,看不清细节了,但是飞两百米还有信号,还能飞,是怎么回事呢?我应该怎么升级天线?

网友A:
先检查图传接收端和发射端的频点是否一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图传接收端和发射端的频点是否一致哈

检查了,也换了几个频点试了,还是这样

网友:
不知道你是啥图传,大功率应该飞几百米没雪花

网友B:
我用speedy bee tx500图传原装老鼠尾天线500mw飞300米没问题,用某棒棒糖天线100米就雪花了.RUSH TANK MINI开800mw原装老鼠尾飞500米,10米左右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speedy bee tx500图传原装老鼠尾天线500mw飞300米没问题,用某棒棒糖天线100米就雪花了.RUSH TANK MINI ...

可以,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