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动力三角翼是如何产生升力的?非伞翼

楼主(2020-12-08):
请问动力三角翼是如何产生升力的?非伞翼
是靠翼型的形状还是和伞翼一样的原理?

网友A:
翼型加迎角,没有翼型有迎角一样可以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型加迎角,没有翼型有迎角一样可以飞行

谢谢回复,再问一下,一般迎角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再问一下,一般迎角有多大?

伞翼机平飞迎角大约10-20度,伞翼因为是鼓起来的,相当于有翼型。失速大概30度。建议买本伞翼机空气动力学的二手书,很详细,某宝能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伞翼机平飞迎角大约10-20度,伞翼因为是鼓起来的,相当于有翼型。失速大概30度。建议买本伞翼机空气动力 ...

谢谢回复,伞翼机的迎角我知道。因为我也有 《伞翼机及其性能估算 》这本书。
我想问的不是伞翼,而是动力三角翼。有翼型和无翼型的迎角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伞翼机的迎角我知道。因为我也有 《伞翼机及其性能估算 》这本书。
我想问的不是伞翼,而是动 ...

不好意思看错了,战斗机三角翼有和普通飞机一样的升力(所谓势流升力)和涡升力,迎角大一点的时候,前缘会有分离涡,但是涡可以产生更强的升力,本质上是机翼不仅没失速反而把更多空气往下排。kt板三角翼前缘尖锐,实测非常容易形成前缘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伞翼机的迎角我知道。因为我也有 《伞翼机及其性能估算 》这本书。
我想问的不是伞翼,而是动 ...

至于动力三角翼,和普通机翼几乎一样,里面有翼肋,可以认为是凹凸翼型。动力三角翼后掠角很小,没有涡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动力三角翼,和普通机翼几乎一样,里面有翼肋,可以认为是凹凸翼型。动力三角翼后掠角很小,没有涡升 ...

那二楼说的没翼型的动力三角翼的情况呢?迎角是多少?

楼主:
还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C:
你在哪见得没有翼型的动力三角翼?都是有弧形撑杆的。飞前插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见得没有翼型的动力三角翼?都是有弧形撑杆的。飞前插进去

伞翼机没有翼肋,翼面自然弯曲成弧形形成翼型

网友(2021-09-13):
像真动力悬挂三角翼。

网友:
最近完成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