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70涵道F35个人体验

楼主(2020-12-08):
F35这个机子应该是挺多模友喜欢的机子了,因为这段时间太久没飞了,加上飞也是飞小喷子,这段时间又重新搞了下电动涵道,发现技术变差了,刚好有个兄弟问我对F35有没兴趣,全新的,想想行,搞来飞飞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体验。
太久没有入小机了,这架35到手开箱后各方面让我比较满意吧,漆层处理的不错,细节也有,到现在为止飞大概16电左右,总体感是说速度有,反应有,空中姿态比90F18还舒服,3500电飞行3.5分钟下来,非常好飞的一款70机,但是这是对有飞行经验的模而言的,如果你习惯了关油飘降或者只飞过阿凡提这类练习机,这机子可能还要再等等,我用3500电时,飞机是2300G,比一般的70重了300G左右,机翼面积小,如果太早全收油飞机会直接摔地上,当然可以全收油压头让飞机有下降率但是这样速度会很快,这机子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让飞机早点抬头然后保持小油下滑,因为飞机重,所以重降起落容易出问题,但这机子非常不容易蛙跳,这是非常舒服的地方,舵面按说明书的来大油飞时副翼会有少许敏感,升降算是全动了按说明书来也是敏感了些接地时容易拉飘,所以可以用大点的曲线让舵面反应小点。飞了这么多天,我是比较喜欢这机子。
说完了这机子的好处,下面大家也相听听缺点,这机子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前起虚位大,飞机起飞时跑直线比较吃力,降落时滑跑容易自己侧身,翼尖会擦地,所以翼尖最好做防擦条,但是这机子最好还是换个前起,真的难受,我后面也是这么想;另一点就是这机子的配件非常的贵,和80配件一个级别了,如果用来练手这机子是成本比较高的,而且这机子在对跑道时如果会方向舵调整方向,飞机侧身比较厉害,我设了混控来解决
总体而言,这是一架可玩性非常高的机子,有点飞90的感觉,它要求的技术水平可能比一些80机还要高些,实质上比飞翼以前出的80级还重,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最后一点:F18今天独飞避开电动车时擦了下路牙,好难受,求安慰…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机子可以留言…

网友A:
马路飞场,飞机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马路牙子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路飞场,飞机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马路牙子1

有人帮忙看车还好,自己飞有时间不知道情况,一个小电动在路中间,我服了

网友B:
你们那里天气也太好了。
都是好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帮忙看车还好,自己飞有时间不知道情况,一个小电动在路中间,我服了

一个人飞小飞机的话,还好一点,要是飞机大一点快一点的,最好身边的伙伴照应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那里天气也太好了。
都是好飞机。

我在海边其实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人飞小飞机的话,还好一点,要是飞机大一点快一点的,最好身边的伙伴照应着点!

对呀,还是飞个小70舒服点

网友C:
有F14的测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F14的测评吗

后面来一期,飞机好飞,除了起落架一般,可以放心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来一期,飞机好飞,除了起落架一般,可以放心飞

网友D:
兄弟,给你点赞,分享自己对各种机型的飞行感受,让大家有更好的准备去选择机型和首飞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给你点赞,分享自己对各种机型的飞行感受,让大家有更好的准备去选择机型和首飞准备

这几天飞遇到**了,连避人炸机,难受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飞遇到**了,连避人炸机,难受死了

这种真是难受

网友:
优点--全动平尾 金属舵机 外观还成 完成度比较高 电池仓很大能直接塞最大6s6000的电池
缺点--a型的小膀子配上这个大重量导致机体砖降落要拉远,建议改用c型的膀子    前腿虚位大后腿腿距窄在地面容易画龙,不知道是不是蜗杆的锅

网友E:
飞翼哪个80比这2400左右还轻?幻影?还有别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翼哪个80比这2400左右还轻?幻影?还有别的么?

F5和A6,FMS的福特拉和红箭用3500的电池也不到24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F5和A6,FMS的福特拉和红箭用3500的电池也不到2400

按飞翼标称的话,
f5和肥电一样,不带电池1700,当然了这肥电不带电池有2000
a6比这俩都重,不带电池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飞翼标称的话,
f5和肥电一样,不带电池1700,当然了这肥电不带电池有2000
a6比这俩都重,不带电池22 ...

我印象中A6是带电池才2300,网页上标的2200是带电池后的重量,买的有点久了,记不太清,不带电池2200那和现在出的JAS一样重了,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印象中A6是带电池才2300,网页上标的2200是带电池后的重量,买的有点久了,记不太清,不带电池2200那和 ...

又去看了下,a6是标称的带电池2200。
幻影是不带电池1600

飞翼这标的一会带电池一会不带电池有点迷

网友F:
原来飞fms的64涵道f35,加上是第一次飞涵道,每次降落都没把握,我当时感觉就是全油门滑跑很远不爱起飞,起飞后又很漂,不爱落地,好难伺候。特别爱弹跳,一弹不复飞就摔,如果按照楼主说的小油门就要在后半段降落,不能在身旁触地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飞fms的64涵道f35,加上是第一次飞涵道,每次降落都没把握,我当时感觉就是全油门滑跑很远不爱起飞,起 ...

拉飘更多是因为升降没有设曲线导致的,导致太敏感

网友:
在吗,可以加个联系方式不,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拉飘更多是因为升降没有设曲线导致的,导致太敏感

升降曲线是个啥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升降曲线是个啥意思?

拉杆、推杆最初升降舵会变化平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升降曲线是个啥意思?

就是EXP呀

网友:
兄弟可以加联系方式吗,我炸了一台,又买了一台,想请教点调试方面的问题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F:
拉杆、推杆最初升降舵会变化平缓一点

哦!dsx7可以设置对吧

网友H:
上周F35首飞,就是全收油门,重降落,飞机拍地上,起落架全碎,确实跟其他涵道不一样,到时候修好,带油门降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周F35首飞,就是全收油门,重降落,飞机拍地上,起落架全碎,确实跟其他涵道不一样,到时候修好,带油门 ...

我后面发现这机子可以全收油降,但是要有下滑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马路飞场,飞机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马路牙子1

哈哈哈  目前还大部分模友都没有专门的飞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  目前还大部分模友都没有专门的飞场

遥控模型爱好者毕竟在国内是个小众团体。

网友(2021-03-03):
2.3公斤起飞重量 变态吧。费解 70涵道怎么做到的 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