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装塑料舵臂不知道做钟摆会不会爆掉舵臂

楼主(2020-12-08):
上次装金属的一下子扫了我两个舵机,换这个又怕做动作会爆,有人试过吗

网友:
还是金属吧

网友:
你可以问飞越那边这个的极限破坏扭力是多少,不过正常来说没问题的,老700这边700/750用的就是塑料舵机臂

网友:
一直用的塑料的。。从来没坏过。。。易损的不建议在500级以上使用,
不放心可以使用混碳材料的

网友A:
现在塑料臂的强度都比较高的,应该没问题。但不排除超暴力飞机会。。。。

网友:
钟摆动作用金属臂能把舵机搞扫齿,不应该考虑换舵机臂,而是应该考虑换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塑料臂的强度都比较高的,应该没问题。但不排除超暴力飞机会。。。。

侧钟摆貌似只有一个舵机在工作就怕飞着飞着爆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侧钟摆貌似只有一个舵机在工作就怕飞着飞着爆掉

只有一个?嗯?

网友:
该换舵机咯,700用金属臂

网友:
看过西塔塑料臂做强度测试,很结实,榔头大力敲都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嗯?

你侧钟摆难道很多舵机在工作吗,就一个在动其他两个基本不动啊,你打开油门锁定试试

网友:
无副翼系统做侧摆应改是2个舵机同时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侧钟摆难道很多舵机在工作吗,就一个在动其他两个基本不动啊,你打开油门锁定试试

三个都在工作,不动不等于不工作,你试试停了一个你认为不动的

网友(2021-02-04):
老哥,天蝎星4530还在不在

网友(2021-05-04):
引用 楼主:
侧钟摆貌似只有一个舵机在工作就怕飞着飞着爆掉

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