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改外丝横轴

楼主(2020-12-09):
(无正文)

网友:
外丝安逸了

楼主:
还在反复测试安全性,因为130X大桨夹比较窄,用M2普通螺母刚好容得下但防滑螺母就不够空间,螺牙比较短 ,用力掰倒是怎么也掰不动,由于桨根刚好顶到横轴一般螺母也没有空间可以松

楼主:
130X的横轴太长了,如果是30MM的直接用通用的M2长螺丝就可以轻易替代,但这横轴接近40MM,比较这个规格的螺丝,所以找金属加工厂定做了加硬的外丝横轴,这个硬度的内丝要花很大成本才能做,外丝相对低点

网友A:
买丝锥和光轴自己加工的可能性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丝锥和光轴自己加工的可能性大不

专业五金店做的

楼主:
今晚通过了暴力电机spin测试

网友B:
怎么上紧,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上紧,套筒?

这个是特殊方法上去的,先把螺母上到另一根横轴扭两下,然后上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