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残志坚大黄蜂,5周心血,2炸3飞,终于上天

楼主(2020-12-09):
------------------------------------首飞-----------------------------------------------

买的猎鹰王的F18纯泡沫空机,非KIT,无配件,自己找的配件,各种不匹配,到处都要改,组的非常艰辛,花了3周才组好。
周日首飞,从滑跑到炸机,一共9秒,心血白费,心酸,不想说了,我想静静……

------------------------------------第二次飞行-----------------------------------------------

更新,修好了,二飞再炸,这次没视频,只能文字描述了。
第一次起飞,未开襟翼,电池前移,重心前移了2cm,平尾舵量降为40%,拉满舵都无法起飞,飞机冲进跑到尽头的草丛里,轻伤。
第二次起飞,未开襟翼,重心改为前移1cm,平尾舵量设为50%,拉起后垂直升空,推杆压头未果,飞机倒翻,收油再马上推油,未果,倒载炸机。

自我判断:原厂重心标注无问题,但是起落架位置太靠后,离重心太远,导致起飞时抬头困难,平尾必须很大的舵量才能把尾巴压下去。飞机一旦离地,起落架的支点失效,平尾的舵量就太大,导致剧烈抬头炸机。
伤心,不想搞了,心累……

------------------------------------第三次飞行-----------------------------------------------

更新,再次修好,虽然外形成色有点惨,总之先弄上天再说。
这次把后起落架向前移了3cm,前起落架加高了1.5cm,解决我之前说的后起落架靠后,支点太靠后的问题。
终于成功起飞了,太不容易了,做了3个星期,修了2个星期,总共花了5个星期,经历2次炸机,3次试飞才上天,心情总算得到了平复,也不枉我花了那么多功夫

再说下此飞机的飞行感受:改过起落架以后,能用正常的舵量拉杆起飞了,此飞机起飞滑跑距离较长,开一档襟翼后起飞,起飞距离明显缩短,起飞已不是问题。
此飞机飞起来手感有所不同,转弯时掉高很少,因此用平常的转弯法,先拉副翼再拉升降有点不合适,会明显抬头降速,所以要少拉升降或者不拉升降。
降落时也是抬头趋势明显,收油进入低速以后,飞机会有明显的抬头姿势,很容易进入大仰角失速,垂直落地,感觉很不习惯,还需要适应。

网友:
找出原因了吗?

网友A:
原因很简单,他不适合买白班机。

网友:
9秒也是大神

网友:
首飞拍照,太得瑟了

网友:
啥原因啊

网友:
两个方向舵咋是反的?
又仔细看了一下,是对的。确实是我老眼昏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方向舵咋是反的?难道我老眼昏花了....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刻意的,真机在弹射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网友:
感觉重心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刻意的,真机在弹射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确实是看走眼了,楼主的方向舵面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方向舵咋是反的?难道我老眼昏花了....

不是你老眼昏花,而是拍摄的时候光线很容易造成错觉,你多看几遍就发现其实没有错

楼主:
很多人都说重心靠后了,飞机已修好,重心向前移了2cm,准备再次试飞

网友D:
2厘米可能不够,可以把现在重心发出来大家看看,这机型飞的人比较多,应该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简单,他不适合买白班机。

差不多,我入模刚半年,自己做了3架飞机,飞的都挺好,但都是桨机
然后飞了两个月函道,就开始飘了,挑战自组函道,看来还是步子跨太大扯着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厘米可能不够,可以把现在重心发出来大家看看,这机型飞的人比较多,应该好找

原来的重心是设在厂家建议的重心点上的,如果这是错的,只能说猎鹰王太坑了

网友:
很多都是错的

楼主:
那么正确的重心在哪里呢?

网友:
单干新手都会犯的错误:舵量太大

网友:
这位置明显不对,感觉就是简单按照三分之一往前一点,带边条重心要往前调的,个人感觉4CM左右可能合适一点,18处理了好久了记不太清,看看其他飞过18的模友谁还记得

网友:
翻了下以前照片,我飞18EF重心大概就在我说那个位置,不过18CD边条小一些,重心可能稍微靠后点,我小边条的18飞了有段时间了记不太清楚

网友:
又是襟翼又是方向舵,你确定能驾驭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的重心是设在厂家建议的重心点上的,如果这是错的,只能说猎鹰王太坑了

我也有小边条的C型,感觉重心差不多那个位置吧。楼主装机很精细,各部件横平竖直的,应该很好飞才对。

首飞时两个要点:
一是头重一点好,重心要比厂家给的更靠前些。所谓的:头重不好飞;头轻飞一次。 不好飞还可以调节,炸了心理打击太大。

二是首飞时一般我会把大小舵的大舵量设置成正常舵量,小舵量减半用来以防万一。

看楼主视频是襟翼全开起飞的,感觉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仰角过大。之后试图转弯回来时,能量用尽导致失速炸鸡。
像F-18这种切尖三角翼的现代机型是能够大迎角自稳的。如果首飞头轻,千万不要试图找回控制。这样很容易过操作,然后能量用尽后失速炸鸡。
不如就地躺到——收油,拉杆或让机子自然上仰进入吊机状态。之后调节油门让机子大迎角轻柔坠地。因为有动力的缓冲,这种坠地控制好了基本不会有损伤,比失速炸鸡好的多。

建议下次起飞时先用小舵,关闭襟翼,重心前移试试看。祝爽飞!

网友:
商品EPO机一般没问题的,毕竟一套模具都是好几十万。在重心和飞行技术上下功夫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小边条的C型,感觉重心差不多那个位置吧。楼主装机很精细,各部件横平竖直的,应该很好飞才对。

...

多谢您的指教!
主要是我以前飞马林都是一档襟翼起飞,而且差不多就是那个角度,二档襟翼降落,角度比这个还要大,所以就把这个经验套用过来了,看来是错误的,下次飞行先不开襟翼了。
至于你说的那个降落法,大仰角吊机,这个操作对我实在太高难,没那个技术,还是只能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小边条的C型,感觉重心差不多那个位置吧。楼主装机很精细,各部件横平竖直的,应该很好飞才对。

...

您也有这个机型?那个重心位置没有错吗?就是机翼前缘后面80-90mm?

网友:
这起飞拉得也太猛了吧,玩火箭啊,失速了

网友F:
升降舵舵量太大,且中立位置可能略微上翘;副翼舵量太大,中点附近没有设置exp柔化
一飞冲天时要避免下意识收油门,需要赶紧推杆,保持油门,进入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也有这个机型?那个重心位置没有错吗?就是机翼前缘后面80-90mm?

我没有猎鹰王的这个机子,所以给不出具体数值。

不过大黄蜂和超级大黄蜂我都有,有fms的,有飞翼的,只要是气动外形一样,位置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我用的电池容量各异,所以重心从来都不会很精确,也一样飞的好好的。

这个是F18C真机的重心

这些是不同品牌,不同大小的F18航模的重心,差不多都是这个位置。只要不是太离谱,都能飞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降舵舵量太大,且中立位置可能略微上翘;副翼舵量太大,中点附近没有设置exp柔化
一飞冲天时要避免下意 ...

升降舵量用的60%,看来还是大了,下次设到40%试试。副翼舵量50%,而且各个舵量都设置了exp曲线。可能主要问题还是开襟翼起飞,下次不开襟翼了。

网友:
我买的75块钱白板猎鹰王f22,重心比说明书靠后2cm,我们都改的尾推,挺好飞的

网友:
场地不错,只要场地在,就有无限可能。

9秒算不错了。我第一次,9秒也没撑到,还不是一样这么多年了。屡败屡战嘛。没啥

网友:
有人说虫子abcd就是容易转向螺榨,
至于升降舵量,这半动舵面应该不容易过大吧

楼主:
周六进行了第二次飞行,又炸了,真伤心

网友:
静静是谁????

网友G:
我飞半年,都不敢涉及禁翼,我这水平垂尾都不用开,模友告诉我,炸够50架可以自如飞二战机了再说函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飞半年,都不敢涉及禁翼,我这水平垂尾都不用开,模友告诉我,炸够50架可以自如飞二战机了再说函道……

哪有那么夸张,我飞过5架桨机以后就开始飞涵道了,现在我都飞过3架涵道了,而且都是起降开襟翼,不开襟翼的话,尤其是降落,都不知道怎么降。

楼主:
更新了三飞结果,终于上天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飞行员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