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1s有刷飞控驱动8520电机,导致单片机重启

楼主(2020-12-09):
大家好。
自制了一个MWC的1s 有刷飞控,驱动720电机没有问题。驱动8520电机,单片机会重启。(油门从最低位稍微一推,单片机就会重启)

目前电源部分是
1S锂电 -> 3.3 LDO  -> mega328 和 MPU6050.

看了飞熊的差速接收,也是3.3v的LDO, 就能驱动双8520,

我想秘密就在LDO上,求大家推荐一款合适的LDO

网友:
高手,不懂

网友:
在供电位置加个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三极管可以并联。可能现在用的这个体质不好吧。还有就是你的电池可能放电不行

网友(2021-06-08):
秘密不在LDO上,秘密在于空心杯启动的瞬间由于还没有电流建立反向磁场来扼制线圈中的电流,所以瞬间电流非常大,这个扰动造成单片机瞬时供电不足,电源上加470UF电解质电容器就好了。

楼主:
电源上加470UF电解质电容器就好了。
-- 请问加在电池处,还是MCU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上加470UF电解质电容器就好了。
-- 请问加在电池处,还是MCU处?

电源进线上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