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三眼扣是这样绑的

楼主(2020-12-10):
我原来是穿过两个孔,折返后绑到第三个孔里。
现在看应该是顺序穿过三个孔,折返后绑到第三个孔里。这样的话防止滑动的效果会更好。
所有细节都要学习啊。
以为船壳做好了就完成大部分了,没想到做帆更麻烦。船壳只是小部分。

楼主:
可这个又怎么解释?

原来无需解释,随缘就好。

网友:
图画得一目了然

楼主:
这个还是要视情况而定。
绕三圈的方法经常拉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要视情况而定。
绕三圈的方法经常拉不动。

所以应该绕两圈才对!

网友(2021-01-10):
2楼的方式是正确的

1楼图是说明线和三眼扣的尺寸不匹配,救急可以用

楼主:
所以还是用第二种方法吧。

网友(2021-02-12):
三眼扣也有规格的,一般M级和10级是一个规格,IOM以及以下是一个规格
图一也不是不能用,做四个眼不就行了吗?三个眼走线,一个眼固定,不用说三圈,四圈都没问题